那位哥哥帮帮我

楼主(2013-05-19):
我把开关电源上面24v接到PLC24+上,开关电源24-接PLC 上的COM。然后我在电脑软件强制Y1输出,可是继电器根本没有反应???用万用表测量始终没有电源输出.......
那位哥哥帮帮我!第一次学PLC就碰钉子

楼主:
自己搞定了

网友:
三菱,刚开始学就学西门子

网友A:
PLC并不难,有硬件再下载些资料把指令都试着玩一遍基本就掌握了,剩下的就是做个具体项目,考虑整体的程序架构问题了,祝你成功。话说这款PLC很老了。

网友:
你接的应该是PLC 24V输出,

网友:
这个是继电器输出型的么?
若是晶体管输出型的,要串入外供电

网友A:
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型号后带个R,再看输出端子台又有那么多COM点。

网友:
晶体管输出型的一般又分为NPN和PNP型的,多用NPN型的。

网友B:
应该220V供电吧?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C:
2n都停产了

网友A:
这款PLC电源接交流的,自带DC24V输出。

网友D:
楼主太不严谨了,没仔细看吗,一看就是220的供电,24V是输出的

网友E:
看上面一排端子L  N  ,这个是接交流220V的,24+和com是PLC 给传感器供电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220V供电吧?认真看说明书。

没有说明书的!东西从人家收废品那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并不难,有硬件再下载些资料把指令都试着玩一遍基本就掌握了,剩下的就是做个具体项目,考虑整体的程序 ...

谢谢!这款资料基本网上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PLC电源接交流的,自带DC24V输出。

不知道怎样用自带24v。我是另外接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n都停产了

嗯嗯!不过东西是免费的,就是无聊的时候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不严谨了,没仔细看吗,一看就是220的供电,24V是输出的

这我知道!就是刚开始接触plc看到好多com不知接那个又找不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型号后带个R,再看输出端子台又有那么多COM点。

是FX0N-60MR/M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面一排端子L  N  ,这个是接交流220V的,24+和com是PLC 给传感器供电的电源 ...

那输入两个com干嘛的,比方说我x0接个开关,是不是开关一头接x0一头接com???或者输入也需要另外接电源

网友:
你要先确定输入是哪种类型,然后再接相关信号,如输入低电平有效你可把PLC上0V接个开关再接到相应输入点就可以了,查手册上输入部分电路就知道了。一般手册上会给出输入输出接口图的。

网友:
另外三菱官网上有相关手册的,你搜三菱FA或三菱自动控制等相关内容可搜到官网,注册后就可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