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个汇邦文本一体PLC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3-05-19):
(图片)

网友A:
STC的51用来驱动屏?

网友B:
这款大概什么价位,有知道的朋友吗?没用过这款,用过简易的文本显示器。

网友:
为啥有了STM32F103R8还要再加个51呢?

网友:
用STC控制动作吧

网友B:
mcu_lover 你对文本显示器应该比较了解,现在研究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大概什么价位,有知道的朋友吗?没用过这款,用过简易的文本显示器。 ...

我朋友买的500!用在注塑机上面的,就是控制液压电磁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51用来驱动屏?

应该不是吧?后盖上面标的是rs3232就是端子没有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51用来驱动屏?

不是!后盖上面标的是rs232只是没有焊上去

网友B:
该款有模拟输入输出功能?你朋友注塑机上的比例阀(压力 流量)也用这个控制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u_lover 你对文本显示器应该比较了解,现在研究的怎么样了?

基本OK了,上位机断断续续的在做,等离线模拟和在线模拟完成了,放出来大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款有模拟输入输出功能?你朋友注塑机上的比例阀(压力 流量)也用这个控制的吗? ...

没有比例的就是单单控制电磁阀的

网友C:
有点意思。

软件是啥样?

网友B:
mcu_lover 期待你的大作了,你的文本显示器通讯协议可对应哪些P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_lover 期待你的大作了,你的文本显示器通讯协议可对应哪些PLC?

文本显示器的协议是单独的一层,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开发。
像常见的台达,三菱的,西门子的等等只要有找得到通信协议的都可以把它写进去。
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客户的设备协议定制开发。因为是自己开发,掌握了所有的技术要点,所以这些做起来都不难,只是需要花费时间。

网友:
以后要多向你请教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OK了,上位机断断续续的在做,等离线模拟和在线模拟完成了,放出来大家玩玩。

老大!问下这种文本一体PLC怎样把里面程序度出来!后面只有个485通讯接口(还是需要什么软件的))?????????????

网友:
输出端的三极管是哪家的?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问下这种文本一体PLC怎样把里面程序度出来!后面只有个485通讯接口(还是需要什么软件的))??? ...

肯定要与对应的上位机软件才能读出程序的。

网友D:
输出MOS用的啥型号?我咋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MOS用的啥型号?我咋查不出来

这我也不带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与对应的上位机软件才能读出程序的。

用STM32的编程软应该可以吧?

网友E:
问一下,输入部分有一些红色的是二极管吧,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输入部分有一些红色的是二极管吧,干什么用的

偶也不是很清楚!电路我只懂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输入部分有一些红色的是二极管吧,干什么用的

稳压二极管,限制输入电压吧

网友F:
请问楼主,他这个是普通的文本屏外壳吗?

网友:
把那个24V输入部分的滤波器件描一下给大家看看吧。
要不仔细照下也行。谢谢了。值得赞扬!

网友:
上面的MOS管是ST的 STD10NF10吧。在ST网站上有资料。

N通道 VDSSS 100V  ID 1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与对应的上位机软件才能读出程序的。

这样的!我昨天打他们售后技术支持他们说这机子只能往里面写程序不能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核的

呵呵!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他这个是普通的文本屏外壳吗?

恩恩!普通的这机子新的买过来才五百

网友:
常州汇邦?貌似在常州本地算是个不错的公司,有童鞋在里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