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flash programmer可以向EPCS 烧录任何.bin文件吗

楼主(2013-05-19):
用的是NIOS 9.1,我想用 flash programmer 向EPCS下载.BIN的图片数据,但是不成功,而且好像会把.sof .elf给擦除掉,FPGA完全不会动。
还有一点疑惑的地方,memory span 怎么只等于 0x800,随便一款EPCS芯片 也不止这点容量。所以我在下载.bin 设置偏移量的时候 想设为0x80000 就提示超标了。而我用的是EPCS16 都能到0x1FFFFF的,不懂 求教

楼主:
没人来解惑,在论坛搜索發现之前也有人提过这个问题,"flash programmer 如何下载一个文件到epcs4?" 不过也没得到回答。
经过几天大量的搜索 我觉的这是不可以的了。flash programmer 工具提供的 烧录binary文件应该只是针对CFI 的flash,因为它可以正确设置 offset 这跟寻址方式有关了吧。
EPCS是串行的,SOPC 提供的EPCS 控制器的寻址范围是0X800,这个0 ~ 0x7FFF的偏移量对应的是EPCS的一些Status、Cotrol等等“特殊寄存器”,而不是对应我们想要的falsh存储地址。对EPCS 芯片里的flash进行讀写是要通过它的RX DATA 和 TX DATA这两个“特殊寄存器”来的,对flash的寻址也应该是要设置某个特殊寄存器来实现了。  在flash programmer 设置 offset 最大只能到0x7fff, 说明这偏移量就不是对应flash存储器地址,设置它也就不知是什么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来解惑,在论坛搜索發现之前也有人提过这个问题,"flash programmer 如何下载一个文件到epcs4?" 不过 ...

不是这样的。
LZ有没有用flash programmer下载过sof+elf文件?  这两个文件加起来比0x800的span大多了,一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LZ有没有用flash programmer下载过sof+elf文件?  这两个文件加起来比0x800的span大多了, ...

我指的是,即下载sof+elf,又用剩余的空间下载任何bin文件(如图片数据),那就是sof+elf +bin,sof的offset是0,bin的offset设为多少呢?。那个0X800范围只是对应EPCS的一些控制寄存器,而不是flash存储器的偏移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即下载sof+elf,又用剩余的空间下载任何bin文件(如图片数据),那就是sof+elf +bin,sof的off ...

你理解错了那个base 和span,你试试用EPCS controller自带的API来读写EPCS,然后你就会明白的了。

你下载sof+elf的时候,因为是常用模式,默认地址都是0开始,所以你没有涉及到对烧写目标epcs地址的设定。其实是可以设定这个epcs的目标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那个base 和span,你试试用EPCS controller自带的API来读写EPCS,然后你就会明白的了。

你下 ...

api函数可以讀写这个知道,可是nios flash programme 的offset,确实只能设置到0x800,大于0x800就会报错。我试过很多了 下载 sof+elf+bin, 即使是下载成功了 也不能用,bin文件像是把sof+elf 给覆盖了,因为bin的offset设置不了正确的值。
还是我操作有误,愿闻其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i函数可以讀写这个知道,可是nios flash programme 的offset,确实只能设置到0x800,大于0x800就会报错 ...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设置,在哪里设置0x800的off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设置,在哪里设置0x800的offset ?

0x80000是我想要的偏移量,但实际上只要这个值设置到大于0x800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