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程序不执行miao=0;这条指令

楼主(2013-05-1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miao;
void time_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主函数
{
        time_init();
        while(1);
        {
                if(miao==10)
            {
                      miao=0;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60)
    {
              miao++;
        }
}
为什么这样写,程序不执行miao=0;这条指令
而把if(miao==10);miao=0;放到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去,又可以执行。为什么啊?

网友A:
你试着把主循环里的代码改成miao>=1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把主循环里的代码改成miao>=10试试!!

改成maio>=10也一样,还是不执行miao=0.

网友B:
while(1)之后的分号去掉

网友:
count初始化时给其赋个0值看,另外, if(count==60)改成 if(count>=60)
主循环里的代码改成miao>=10。

网友A:
顶4楼 看的真仔细 哈哈哈

网友:
4楼正解,写程序不能太马虎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ile(1)之后的分号去掉

就是这个

网友:
额,LZ的count不需要清零么?

网友:
 if(count==60)
    {
              miao++;
              count=0;
        }

网友C:
4楼正解。。为什么我有种感觉。。这是个喵喵叫的程序呢?

网友:
是不是中断函数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正解。。为什么我有种感觉。。这是个喵喵叫的程序呢?

是单片机试卷,如何用定时器定时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4楼 看的真仔细 哈哈哈

+1

网友:
miao++;后count = 0;即可

网友:
4楼火眼金睛啊!

网友:
哈哈,我也是看到多了个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之后的分号去掉

真就是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D:
while后面不用加分号

网友: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hile后面不用加分号

也不是不能加,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检测ADC的转换完成标志位和液晶的忙标志位等。。。。

网友:
LZ的分号不要乱加   while(1);      if(miao==10);miao=0;if后面这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