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恒流源测电阻中恒流源电路问题

楼主(2013-05-19):
如下图,大家不要喷电路画的不完整啊,还没整理完

我打算做个测毫欧级电阻的表。用恒流源给电阻提供电流,然后再测电阻的电压,利用伏安法去测电阻。

问题是,图上一上电,我写的程序是先短接再让DAC输出,那个测试端还没连电阻的话,运放是处于开环状态,运放直接输出15V电压,这样的话如果动手去把测试夹接到电阻的时候,电路立即就导通了,这样的话有大电流的话很危险,如何改善电路,可以避免啊。我测试了,DA输出端与运放输入端未连接时,即运放同相输入端竟然有1到2V的电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啦

网友A:
电阻接MOS上面呀,共电源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接MOS上面呀,共电源接法

你说的是把测试端放MOS管上面吧.

但是还是没解决一上电,运放输出就是15V的情况啊.这个运放成比较器了.问了下老师,老师说的是加什么反馈,不是很明白,自己再研究下.

网友:
tlc5615后面放一适当容量的电容,
测试端放MOS管上面后,运放不再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