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63烧了怎样检测出来?

楼主(2013-05-19):
RT。24V转5V,刚测电压很准,4.98V,想测输出电流,直接将万用表接到了输出端滤波电容的两端,之后输出电压为0V,电容烧了,换电容后,输出电压仍为0V。
可能是电源芯片33063烧了,有什么方法检测出来?

网友:
哇,好清纯的说。

网友A:
24V输入?想都不要想,芯片最大只能18V以内,高了很容易烧。不高的话最大输出能达到1A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输入?想都不要想,芯片最大只能18V以内,高了很容易烧。不高的话最大输出能达到1A左右。 ...

兄弟,你有看数据手册么?

网友:
长见识了...电流原来是这么测的。。。

网友C:
是34063吧?
你直接把电流档接在输出上,相当于负载短路,如果没有保险丝一类,请检查Rsc这个电阻。
哦,因为不会贴图,所以你去下一个PDF,第七页 “Figure 10. Step–Down Converter”
图中Rsc 0.33那个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有看数据手册么?

咱实话实说,上次有坛友已经中枪了,输入20V结果坏一大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片子绝对不能过压,耐压不够。不要以为它是万能的,手册不准的多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咱实话实说,上次有坛友已经中枪了,输入20V结果坏一大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片子绝对不能过压,耐压 ...

那也不能找么说,你说的情况是山寨的芯片,原装的40V肯定没事,有次输入了45V也没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也不能找么说,你说的情况是山寨的芯片,原装的40V肯定没事,有次输入了45V也没坏 ...

问题是,你以为你在天艹以及X宝上能买到真货?告诉你,没有。别把天艹想得太美好了,要不然X宝早就走出国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34063吧?
你直接把电流档接在输出上,相当于负载短路,如果没有保险丝一类,请检查Rsc这个电阻。
哦,因 ...

那个电阻短路了,换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短路了,换个电阻?

电阻应该是不会烧成短路滴~虽然我遇到过,但是几率很小很小。。。
首先,你短路输出,电流流经Rsc,内部Q1,根据数据手册,开关电流1.5A,如果电阻是0.33Ω(如果),电阻的功劳将有0.7425W,就算是0805(0.25W)的电阻,几秒内也是烧不坏的;
好了,此时Q1损坏,短路,接着因为输出电容过压损坏,跟你的描述一样,电容损坏的过程电流时慢慢增大的,Rsc因为时间因素开路了。。。输出也就为0了。。。

最后结果我推测:Rsc开路,33063内部Q1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短路了,换个电阻?

电阻开路常见,但从来没遇见过电阻短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短路了,换个电阻?

0.33欧,你用万用表能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0.33欧,你用万用表能量出来???

为什么不能? 很多万用表(数字或指针)都能量,问题是有多准确。

网友:
33063 34063 用过大量的,24V输入很常见,输入输出相加不要超过32V就行,具体未必准确,请翻阅资料,我的设计一般不超过30V,电流不能直接用万用表测,没有负载相当于直接短路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以为你在天艹以及X宝上能买到真货?告诉你,没有。别把天艹想得太美好了,要不然X宝早就走出国 ...

照你这么说买不到正品了?我们公司买的就是on的,生产了一批确实没有问题,都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你这么说买不到正品了?我们公司买的就是on的,生产了一批确实没有问题,都好几年了 ...

那是你公司买的,不是LZ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短路了,换个电阻?

短路?那就没烧坏,不过最好还是换个。
那么应该是34063的内置三极管挂了,换片子吧。

网友:
替换法
检测是否烧坏了很简单,再换个新的上去,如果能用,就是旧的坏了,如果不能用,那周围的器件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以为你在天艹以及X宝上能买到真货?告诉你,没有。别把天艹想得太美好了,要不然X宝早就走出国 ...

支持+1,X宝的东西,大家开心下就号了

网友:
还是发到水区吧……

网友:
楼主的想法和头像一样清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