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为什么比at89s51贵那么多呀?

楼主(2013-05-19):
淘宝上atmega16价格是at89s51的两倍还要多一点!avr单片机为什么比at89s51贵那么多呀?

网友:
AVR性能比at89s51强很多,你可以对比一下手册
但是性能不是决定价格唯一因素,你如果大批量购买,价格会低很多

网友A:
atmega48 一个4块不到,atmega8一个5块不到。比起89s51或atmega16只是IO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ga48 一个4块不到,atmega8一个5块不到。比起89s51或atmega16只是IO少一些

还以为价格都很贵呢

网友:
mega16 会贵一些。 好像8块钱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