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h3或计算机问题,导致步进电机一顿一顿的

楼主(2013-05-20):
用以前的计算机没问题,
换了另一台计算机,在xyz轴运行时,电机一顿一顿的。

在计算机刚开机,
  进入桌面以后,
    立刻打开MACH3,
在前十几秒内,xyz轴运行正常,然后就一顿一顿的,非常严重。

在“任务管理器”里把能结束的进程都结束了;
  在“服务”里,把能停止的服务都停止了。
还没有解决。

网友:
你这,没有CPU情况,没有进程情况,没有内存情况,没有====情况,恐怕到了火星上也木人能帮你。

网友:
bios 并口的模式正确么?

楼主(2013-08-01):
解决了,
CPU是AMD2500+,系统是XP
原因可能是ACPI模式
在这里 http://www.machsupport.com/forum/index.php?topic=4138.0;wap2 提到关闭ACPI,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怎样关闭。
开始,我把开机以后的BIOS画面中的电源管理菜单中的ACPI关闭,进不去XP了。
http://bbs.csdn.net/topics/60081328 这里提到了关闭ACPI的步骤。
简单说就是先进“设备管理器”,重新手动安装ACPI的驱动,为标准模式。然后系统要求重启,重启以后再关闭BIOS中电源管理的ACPI(我没试,如果不关这个ACPI行不行,毕竟系统要求重启,顺便的事).
-------------------
结果是,MACH3正常了
            需要重新设置屏幕的分辨率;
            “待机”等功能没有了;
            关闭计算机以后,计算机不自动断电了,而是提示我,可以放心的切断电源了。

网友(2013-10-07):
试一下,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