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段程序

楼主(2013-05-20):
下面这段程序的功能是每组数据从左向右滚动进入显示屏,保持刷新一段时间后显示下一组。我用了两个定时器,T0用作滚动进入计时,T2用作刷新计时。
可是实际T2的刷新计时比设定的长好多,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还有每组最后一位滚出显示屏会出现乱码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写出更好的代码实现该功能。
附件有源程序和仿真图。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const PROGMEM uint8 SEG_COD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bf, 0xff};
const PROGMEM uint8 SCAN_BITs[] = {0x8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
const PROGMEM uint8 Table_OF_Digits[][16]  = {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5, 2, 10, 2, 1, 10, 9, 0},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9, 3, 10, 7, 5, 10, 1, 2},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7, 7 ,10, 7, 7, 10, 7, 7}
                                                                   };
uint8 row, col;

int main(void)
{
//        uint8 i, j;
        DDRC = 0xff; PORTC = 0x00;
        DDRD = 0xff; PORTD = 0x00;
        TCCR0 = 0x03;           //预设分频:64
        TCCR2 = 0x00;           //预设分频:64
        TCNT0 = 256 - F_CPU / 64.0 * 0.004;
        TCNT2 = 256 - F_CPU / 64.0 * 0.004;
        TIMSK = _BV(TOIE2) | _BV(TOIE0);
        sei();
        while(1);
}

ISR(TIMER0_OVF_vect)
{
        static uint8 j = 0;
        static uint8 Keep_T1 = 0;
        TCNT0 = 256 - F_CPU / 64.0 * 0.004;
//        PORTD = 0x00;
        PORTC = 0xff;
        PORTC = pgm_read_byte(&SEG_CODE[pgm_read_byte(&Table_OF_Digits[row][(col + j) % 16])]);
        PORTD = pgm_read_byte(&SCAN_BITs[j]);
        j = (j + 1) % 8;

        if (col == 8)
        {
                TCCR0 = 0x00;
                TCCR2 = 0x04;
        }

        if (col == 15)
                row = (row + 1) % 3;
        if (++Keep_T1 == 15)
                col = (col + 1) % 16;
}

ISR(TIMER2_OVF_vect)
{
        static uint8 n = 0;
        static uint16 Keep_T2 = 0;
        TCNT2 = 256 - F_CPU / 64.0 * 0.004;
//        PORTD = 0x00;
        PORTC = 0xff;
        PORTC = pgm_read_byte(&SEG_CODE[pgm_read_byte(&Table_OF_Digits[row][col + n])]);
        PORTD = pgm_read_byte(&SCAN_BITs[n]);

        n = (n + 1) % 8;

        if (++Keep_T2 != 10)
                return;
        Keep_T2 = 0;
        TCCR0 = 0x03;
        TCCR2 = 0x00;
}

楼主:
没人指导一下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原理图拿什么画的 我用99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拿什么画的 我用99打不开啊

是proteus仿真图

网友B:
proteus仿真不一定和实际情况相同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us仿真不一定和实际情况相同的哦

您下载附近验证了么?我觉得好像是代码哪里写得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