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T232RL 串口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是用FT232RL与atmega8通信,电路图如下:

焊接了2块板子,第一块通信没有问题。但是第二块有问题。第二块atmega8上收到的数据一直是0.。。。
开始怀疑还接问题,后来又焊接了一块新的,还是同样的问题。找了好久,也没发现问题所在,有人遇到过这类的问题吗?

网友A:
同楼主,只能收到00 00

网友B:
TXD-->RXD
RXD<--TXD
你联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D-->RXD
RXD

应该没有接错吧,要不然又该收不到数据的。我的测试方法:用另外一个PL2303模块也接到PC上,然后从FTR234RL发送,PL2303接收, 然后显示PL2303收到的数据是 0x00 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只能收到00 00

你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思路吗?

芯片坏掉了,换了片FT232RL,数据立马就对了

结论是注意静电等,,,,,,

网友(2014-02-02):
LZ你好,我最近想用FT232RL做一个USB转接板,配合ATmega328P使用,我看FT232RL芯片手册上提供的参考电路中使用的3和11脚的RTS#与CTS#分别与MCU链接,我看你的原理图上没有使用这两个引脚,是不是说3和11引脚不用就能工作了!!

能不能讲讲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引脚的具体作用是什么,需不需要和ATmega328P芯片链接,要是连接的话需要怎么连接?

看了芯片手册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