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ch452按键次数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按键用的是CH452,想要实现第一次按下某一个键时,在12864上显示一个字符,第二次按下时,显示另一个字符,部分程序如下:
  switch(keycode)   //按键编码
   {
      case 0x52:                //某个按键按下时
            switch(pp)
             {
                  case 0:                                  //第一次按下这个键,在12864的第二行第一列显示一个字符
                        position(2,1);
                        write_12864(1,0x03);
                        break;
                case 1:
                        position(2,1);                  //第二次按下这个键,在12864的第二行第一列显示另外一个字符
                        write_12864(1,0x04);
                        break;
               default:  break;
             }
        pp++;
        if(pp==2)    pp=0;
        break;
    default:
        break;
   }
我现在的问题是只能显示第一次按下时要显示的字符。第二次按下时,液晶上还是前面一次的字符,请大家帮忙看一下程序~~~

楼主:
没人么,自己顶!

网友:
没用过CH452,感觉应该增加松手判断,pp若不松手不应再加1

switch(keycode)   //按键编码
    {
       case 0x52:                //某个按键按下时
        switch(pp)
              {
                  case 0:                                  //第一次按下这个键,在12864的第二行第一列显示一个字符
                 case 1:
                default:  break;
        }
       if(!key_forbid)
       {   key_forbid=1;
            pp++;
            if(pp==2)    pp=0;
        }
    }
     break;
    case 00: key_forbid=0; break;
    default: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