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诡异的2XXXXXXX数据的后续跟进,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3-05-20):
今天上午连续测试之后,针对上次我发帖说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650-1-1.html,在数据的第29位出现一个莫名的1,有如下测试结果。

疑似起因:当初设计板卡的时候有个疏忽,外置的FIFO的OE管脚是IP口,结果我错误地连接在了FPGA的IP口上,导致芯片运行发热,数据无输出等等等等。目前我把这根错误的连线割断,于是尝试着考虑飞线,FPGA本身还剩余最后两个我用来测试的管脚,于是就像图上那样我接了过去,接过去之后就出现了帖子里说的那个诡异的第29位置‘1’的情况。

如图所示,左边的管脚是P206,右边的管脚是P197。

测试步骤如下:(测试芯片spartan3E,XC3S500E)
1.定义P197为FIFO的OE信号,没有定义P206。把飞线插在P197上,测试出现第29位为1的情况。
2.定义P197为FIFO的OE信号,没有定义P206。拔下飞线,测试依旧出现第29位为1的情况。
3.定义P197为FIFO的OE信号,没有定义P206。飞线插在P206上,实际上P197的信号跟FIFO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个时候读写正常,所有数据位都正常。
(反过来看看)
4.定义P206位FIFO的OE信号,没有定义P197。飞线插在P206上,测试出现第29位为1的情况。
5.定义P206位FIFO的OE信号,没有定义P197。拔下飞线,测试依旧出现第29位为1的情况。
6.定义P206位FIFO的OE信号,没有定义P197。飞线插在P197上,实际上P206的信号跟FIFO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个时候读写正常,所有数据位都正常。

总结:只要飞线没插在对的测试排针上,数据读写就没事儿,但是外置的FIFO就不好工作了。只要飞线插在我想要的测试排针上,数据读写就会出现那个诡异的第29位,只不过外置FIFO可以正常工作了。。。

猜测:是我飞线的方式不对?我表示对FPGA内部的电路学习还浅,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还望大神多多指点!万谢!

网友A:
难不成这两个测试管脚在逻辑上有什么竞争冒险?你的fpga的不用的管脚已经设置为高阻态了么?不好意思,我也才疏学浅,共同探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这两个测试管脚在逻辑上有什么竞争冒险?你的fpga的不用的管脚已经设置为高阻态了么?不好意思,我也 ...

一般我没有用到的管教都不去定义它的,应该来说没有定义的管教不都应该是默认高阻态的吗?
另,竞争冒险这个我没考虑过,也没意识到过,我去探究一下

网友A:
我之前一直用Altera的,它的是需要自己在软件的管脚设置里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一直用Altera的,它的是需要自己在软件的管脚设置里定义

我暂时也只能用用Spartan3E,实验室实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