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能不能把这图片上的流程图转换成三菱PLC的梯形图

楼主(2013-05-20):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A:
流程图都出来了,还怕梯形图

网友:
按流程图写罢 ,留意下实际动作配合的延时。

网友B:
我可以给你写,免费是不可能的,流程图还应写出具体输入、输出通道号、延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程图都出来了,还怕梯形图

不是我对plc一点都不懂,图是朋友给我的程序被我搞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给你写,免费是不可能的,流程图还应写出具体输入、输出通道号、延时时间。 ...

你加我企鹅:二七五四九零八零六

网友C:
这种事情,没个2K,没人搞,否则真把搞技术的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没个2K,没人搞,否则真把搞技术的看低了

这个也不是我的!是我以前师傅的!只是让我给他找人写!他今天在我们附近找到人给他写了!一千块!

网友D:
300-1000都可以开,这个没难点,纯粹的SFC编程可以解决,开价2000的有点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1000都可以开,这个没难点,纯粹的SFC编程可以解决,开价2000的有点狠了。 ...

是啊流程图还有这个况且文本我们自己写!就是只写个梯形图就可以了

网友E:
你要是开1000他们会还价500,否则还心情不爽

网友:
呵呵,就几个点,没有复杂动作,用SFC写最方便了。流程图都有了,应该1K以内有人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开1000他们会还价500,否则还心情不爽

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
楼主,自己好好看看资料也写出来了何必这样,看你流程图也不复杂。技术是逼出来的不要那么没自信,遇到问题要想着自己解决慢慢的就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开1000他们会还价500,否则还心情不爽

网友:
呵呵,楼上的朋友这个流程图是不是你朋友的那个注塑机的?

网友F:
类似于 平板硫化机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于 平板硫化机的程序啊……

不是是打海洋球的机器

网友G:
好像吹塑机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吹塑机的流程

DUI

网友C:
开1k的,据我估计基本上都是新手或者5年以内工作经验的,给我2k我都考虑下有没有这个时间和心情去搞。等你工作快20年,积累足够多的经验,你再报价看看。

网友:
1K的价格,怎么说呢,如果是光写的话,也就是1两天就做好了,问题是调试,这个才是耗时间的东西,如果是新做的机器,没有1个星期,难呀,,,,,

楼主:
机器都做好几台了!就是以前请得人走了!本来生意就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1k的,据我估计基本上都是新手或者5年以内工作经验的,给我2k我都考虑下有没有这个时间和心情去搞。等你 ...

这个工程我们这里一般报价5k以上,plc自己带过去的10k

网友:
貌似还缺些参数啊

网友H:
如果你有很多台
建议你不要新写程序
读出来用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有很多台
建议你不要新写程序
读出来用就好啦

他那是只能写不能读的!我打到厂家问过了

网友:
以前用台达的PLC做过太阳能板生产流水线的,貌似和三菱的软件是兼容的。

网友:
我怎么就看不见流程图呢。

尽管我用IEE6113-1写代码,梯形图还是不习惯。st和fbd常用。

网友:
1000都愿意搞。。

网友:
我就觉得5k差不多,谁写程序不调试,不花时间啊!当小工的都一天300了!
如果都这样搞觉得简单 把价格一压再压,做技术真的就是砸自己饭碗

网友(2014-02-11):
被逼无奈,给钱就卖,搞工控的遇到经济危机,混口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