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TP4056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这个芯片部是标称不是一安吗,为何照数据手册中搭的电路充电电流,3.7v/800ma  但到了3.8v 就是500ma了,一直500ma,而且用两个并联也是 500ma,又和恒压 4.2充电电流对比了一下 是一样的,是怎么回事呢
电池 电压低于 3.7v时会上800ma,好像芯片一直工作在恒压模式

网友A:
充电电流是第二个引脚的编程电阻决定的,你电阻不换,电流也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是第二个引脚的编程电阻决定的,你电阻不换,电流也不会变

用的是1k的电阻呀,低电压时 会上800ma 貌似 芯片一直工作的恒压模式

网友A:
800ma应该用1.5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ma应该用1.5K的电阻

换成几欧的都是恒压状态,有实际3.8v时过600的吗,是不是芯片是山寨的

网友(2013-11-09):
挖下老贴
TP4056的电流控制的确不可靠,我用1.5k电阻,电流应该是800mA,但是我电流差不多1A。
这个电流通过计算编程电阻得到,同时万用表测外电源进来的电流也的确差不多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