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平自锁电路!!!

楼主(2013-05-20):
现在需要一个带自锁的电流保护电路,信号来自电流互感器,经过比较器,如果电流超出比较器设定的基准值,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驱动继电器动作,但是如果这个电平维持时间太短,会造成继电器不动作,起不了保护作用。
有没有办法在比较器后面加一个自锁电路,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后,就一直保持高电平,重新上电才可以复位?我试过用与非门搭成RS触发器,但是没有实现。。。 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非常 感谢 LZ 的 敬业精神。。
回馈的 好。。。。

网友:
不用这样,买一个小的单向可控硅驱动继电器足够,触发一下就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图咋会是2个标注都是8050呢?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厉害··  没改过来,粗心了。。 一个是8050 一个8550

网友:
attach://113532.png
或者把上面的继电器换成电阻,在后面加三极管在带动继电器。

网友:
图怎么在文字下面

网友B(2017-10-13):
这个电路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用着怎么样?

好多年了 ,,,忘记了, 我贴上来的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那这个电路怎么解锁呢?

网友:
复位写啊,要重新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