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交换机芯片KSZ8863RLL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3-05-20):
我使用stm32f107通过RMII接交换机芯片KSZ8863RLL   硬件原理图是按照官方的demo做的,RMII引脚连接正确,可是无法通信起来,是不是要对KSZ8836进行什么配置?????求用过ksz8863的高手解惑!!!

网友A:
这个看你想怎么用了

网友A:
其实仔细看下手册就知道了,不难的

网友B:
没记错的话8863是可以当傻瓜交换机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8863是可以当傻瓜交换机用的啊

8863一般不是用作MAC模式做交换机嘛,我是想用stm32去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包,,可是就是调不通,,,是不是要设置8863做PHY模式,还是它自动会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仔细看下手册就知道了,不难的

其实主要就是想请教下用过8863的人  做PHY模式的时候要不要配置,,,datasheet上也没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8863一般不是用作MAC模式做交换机嘛,我是想用stm32去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包,,可是就是调不通,,,是不是 ...

8863起来了吗?插根网线练到电脑上看看能识别了么?速率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63起来了吗?插根网线练到电脑上看看能识别了么?速率对不对?

起来了,,,,不用RMII接口,另外两个以太网接口可以自行交换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就是想请教下用过8863的人  做PHY模式的时候要不要配置,,,datasheet上也没说,,, ...

这个需要配置的,修改一下模式。或者你不修改也行。你直接把数据往MAC3上发单片机就能收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就是想请教下用过8863的人  做PHY模式的时候要不要配置,,,datasheet上也没说,,, ...

之前我用过两种一种是,两个口的数据都会经过3口,还有一种就是寻MAC的。这两种方式都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配置的,修改一下模式。或者你不修改也行。你直接把数据往MAC3上发单片机就能收到了 ...

抱歉啊,,昨天晚上电脑适配器坏了,没回复,,,,,,,你的意思是  不管交换机做哪种模式,单片机都通过MAC3都能收到数据??因为MAC1和MAC2可以自行交换通信,就是MAC3收不到数据,我认为它一直是处在MAC模式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63起来了吗?插根网线练到电脑上看看能识别了么?速率对不对?

MAC1和MAC2能交换数据,,,就是MAC3连上单片机,往单片机写官方的lwip_demo程序,修改了下引脚配置(官方的用到了引脚映射),然后ping IP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啊,,昨天晚上电脑适配器坏了,没回复,,,,,,,你的意思是  不管交换机做哪种模式,单片机都通过MAC3都 ...

我做的MAC层通信没有问题,上边有个尾标模式,那个可以让所有的数据都经过3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啊,,昨天晚上电脑适配器坏了,没回复,,,,,,,你的意思是  不管交换机做哪种模式,单片机都通过MAC3都 ...

你正常通讯的时候每个IP会对应一个MAC所以   你的设备可以先发ARP报文   然后再直接把数据往设备IP上发应该就可以了   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正常通讯的时候每个IP会对应一个MAC所以   你的设备可以先发ARP报文   然后再直接把数据往设备IP上发应 ...

恩,谢谢,,,,不知道您是否用过stm32的以太网模块,,,因为我用的不是官方的网卡芯片,,,,在官方库里使用ETH_Init(ETH_InitStruct,PHYAddress)要调用ETH_WritePHYRegister(PHYAddress, PHY_BCR, PHY_Reset),
我的PHY_BCR 和PHY_Reset的值是否要改??因为8863的复位寄存器地址并不是0x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不知道您是否用过stm32的以太网模块,,,因为我用的不是官方的网卡芯片,,,,在官方库里使用ETH_I ...

当然了,你看手册配置就好了。我怎么觉得你做的东西和我做完的东西有点像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你看手册配置就好了。我怎么觉得你做的东西和我做完的东西有点像啊。哈哈 ...

哈哈,,,问对人了,,,要多多请教啊!  我也就是用stm32去控制交换机通断,,,,还是蛮简单的,,,第一次做网络,,,好多东西还在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你看手册配置就好了。我怎么觉得你做的东西和我做完的东西有点像啊。哈哈 ...

真的要感谢您的好心!回复的快,还居然是用手机打字的,,,,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要感谢您的好心!回复的快,还居然是用手机打字的,,,,太感谢了

嘿嘿,等你调通了在谢吧。

网友(2014-03-30):
ksz8863  是不是可以通过VLAN实现两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2014-07-14):
楼主:你的调试通过了吗?

网友(2014-09-29):
请教下LZ,是不是KSZ8863RLL这个片子相当于出了三个网口,三个网口所接网络设备可以相互访问?

网友:
请问LZ,KSZ8863上电后,不做配置就工作在PHY MODE?

网友(2014-12-20):
正在来弄。

网友(2016-02-17):
引用 楼主:
真的要感谢您的好心!回复的快,还居然是用手机打字的,,,,太感谢了

最近在想实现数据从端口1进去,端口2出去,不需要单片机和端口3通信,可以用KSZ8863实现吗,如果可以实现,给如何接线呢

网友(2016-09-13):
楼主调出来了吗

网友:
好老的帖子,现在在做类似的东西,问下楼主调出来了吗

网友:
其实8863 MAC默认工作在PHY模式,其他两个口是傻瓜式的,只要晶振,上电复位,网络变压器没问题,1和2肯定是通得。

网友(2016-10-24):
双网口是不是mac地址一样呀,也就是不能再同一个局域网通讯,还有就是只有网口1开启了网口二才能使用哦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用过两种一种是,两个口的数据都会经过3口,还有一种就是寻MAC的。这两种方式都挺好用的。 ...

请教一下 8863和MCU之前只需要接RMII接口吗,还是说一定要接红色框里面的接口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想怎么用了

我现在使用的是STM107VC   以太网芯片想使用KSZ8863  但是KSZ8863写寄存器时的OP code 是00,STM107的驱动是01,在驱动程序ETH_WritePHYRegister中对MACMIIAR的操作是直接从PHY地址开始的,OP code的操作找不到,板子一直不通,我想是不是初始化时不成功。求大神回复

网友(2017-02-15):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使用的是STM107VC   以太网芯片想使用KSZ8863  但是KSZ8863写寄存器时的OP code 是00,STM107的驱 ...

模拟 M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