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断线无法注册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RT,SIM900,上电后初始化正常,能过顺利注册,天线信号也比较好,然后再第一次TCP发送数据后,不一会,就出现了

+CPIN: NOT READY

+PDP: DEACT

的问题

然后Net灯开始快闪

然后就不行了,再也连不上了

只能重上电才能连接上

求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SIM900问题很多,调试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后来放弃了,使用GU900了,效果相当好,跟SIM900硬件引脚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问题很多,调试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后来放弃了,使用GU900了,效果相当好,跟SIM900硬件引脚兼容 ...

AT指令集呢,兼容吗

网友:
前些天刚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你的pcb布线有严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AT指令集呢,兼容吗

兼容,GU900有好几个型号,有的直接支持DTU功能,开机自动连接服务器,每隔设置的时间发送心跳包
还有一个特点是模块设置好后,如果网络断开,模块会自动重新连接

网友:
sim900 对供电和pcb布线要求蛮高的,出问题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