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cyclone4的 ASDO DATA的输入端为何加上 二极管?

楼主(2013-05-20):
请教大家,看到一张原理图,如图cyclone4的 ASDO  DATA的输入端为何加上 二极管?

网友A:
钳位用的,将输入电平限制在3.3V+二极管正向压降的电平范围内。

网友:
楼上正解,防止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用的,将输入电平限制在3.3V+二极管正向压降的电平范围内。

还是不太明白,最高电压也就是3.3V吧,加个二极管,感觉输入应该是3.3V-二极管正向压降呢 ?
再请教下

网友B:
可以认为是防静电器件。

插拔JTAG时可能带来人手上或者身上的静电。高压损坏JTAG口,所以用这个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最高电压也就是3.3V吧,加个二极管,感觉输入应该是3.3V-二极管正向压降呢 ?
再请教下 ...

如果端口输入电压高于(3.3V+二极管正向压降),则二极管就会导通,电流方向是从输入端口到+3.3V电源,此时端口电压不会超过(3.3V+二极管正向压降),防止过高的输入电压损坏FPGA内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认为是防静电器件。

插拔JTAG时可能带来人手上或者身上的静电。高压损坏JTAG口,所以用这个器件。  ...

应该是这个原因。 因为JTAG口经常插拔

楼主(2013-06-26):
再 说下 下面的 几个电容,
一般电容都是 滤波用的 ,
这里的电容是 应该也是滤波 ,
但如果有了电容, 信号突变时的边缘反而不好吧,会不会影响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