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不管怎么串口回来的数都是80或者那个???

楼主(2013-05-20):
为什么不管怎么串口回来的数都是80或者那个???????????

网友A:
串口调试软件没有勾选"16进制显示"(或HEX显示)。

网友:
1:上位机波特率问题!!
2:中断记得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软件没有勾选"16进制显示"(或HEX显示)。

虽然你说的不对,但是你第一个回复就把它给你吧。这个实际上是熔丝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