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在较暗时有抖动现象,不知是否和驱动电源有关

楼主(2013-05-20):
正在做一款可控硅调光开关,LED灯用的是外置驱动电源,软件相移斩波方式调光。
LED灯是5W的,电源是输入:180-240VAC 0.08A   输出:9-24VDC   350mA

1、用开关调光到不抖动时,测量驱动电源输入为25VAC,输出为12.8VDC。开关调到最暗时驱动电源输入为20VAC,输出为12.6VDC,此期间都会抖动,同时观察负载检测信号与斩波控制信号,并没有出现偏移,应该不是相移变化导致灯具抖动。
2、用调压器直连电源,当LED灯不抖动时,测量驱动电源输入为38VAC,输出为12.8VDC。
3、用硬件调光开关连接,由于最暗时已经不抖动,所以测量驱动电源输入为30VAC,输出为12.9VDC。

以上的测试能否说明LED灯抖动和软件相移斩波没有关系,只是驱动电源的输入电压过低导致抖动?

希望高手们给点建议,或者教教我该怎么确定抖动原因,由于主要干编程,所以硬件很菜,忘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控硅斩波当然抖

网友:
一般可控硅可以調光的外置電源 , 會有可控硅適配性的問題 , 所以會抖動, 必須要確認外置驅動本身會不會抖動.

网友(2014-04-07):
楼主,可以实现可控硅控制led了吗?

网友:
抖不抖动 拿一个白炽灯 调暗 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