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每次上电都要手动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单片机是lpc1114,

电源系统采用的是0.7v的外部电压升压到5v,经过1117-3.3到3.3v

给单片机供电

升压芯片要经过大概10s左右才可以升压到5v,

但是问题来了

每次都要手动按下复位,程序才可以正常运行

直接通过外部的5v电源供电时可以直接运行的,不需要手动按复位键

求解啊???

希望各位大师们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你的复位电路是什么样子的?5V供电还是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复位电路是什么样子的?5V供电还是3.3V供电?

复位电路时3.3v的

网友A:
1117 ldo 输入比输出高1V就可以产生比较稳定的输出电压。也就是说当升压电路为4.3左右时,已经可以输出3.3V了,上图时间常数为t=1,此时可能复位状态已过,但系统状态不稳定。你可以将10K电阻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 ldo 输入比输出高1V就可以产生比较稳定的输出电压。也就是说当升压电路为4.3左右时,已经可以输出3.3V ...

10K电阻接5v的话,没有复位 时候reset引脚就是5v的高电平了
lpc1114是3.3v的

我怀疑是上电时间过长 ,但是就是找不到办法解决

网友B:
加个809,811之类的复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809,811之类的复位器

809是当电源电压高于复位电压时会提供一个短暂的低电平复位信号
当电源电压低于复位电压时会一直复位对吗??

我英文不好

网友C:
为啥升压要花十秒啊?这个供电系统成问题啊。

网友D:
如同6楼所说。

这是典型的上电时序电路问题。

用809,后面的参数很重要,你lpc1114,3.3v系统
应当用809r, 或809s。

809 vin接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升压要花十秒啊?这个供电系统成问题啊。

用的mcp1640升压芯片,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同6楼所说。

这是典型的上电时序电路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要手动复位下,程序才运行

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D:
这其实是你复位电路的设计与你电源电路不匹配造成。

总之一句话, 你电源没稳定,你就让他跑,他当年有问题了。   你上电后n秒,按按键,这个时候电源已经稳定了(当你按键时)。

你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其实是你复位电路的设计与你电源电路不匹配造成。

总之一句话, 你电源没稳定,你就让他跑,他当年有问 ...

Auir  你好
很高兴得到你的指点

有个疑问 ,用示波器怎么观察??

应该观察什么呢??

小弟刚接触这行,能否详细说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mcp1640升压芯片,请高手指点

0.7V上升时间多少?0.7V是一直稳定的吗?
贴出升压电路图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V上升时间多少?0.7V是一直稳定的吗?
贴出升压电路图看看是否有问题。

升压电路图 按照微芯官方的原理图

网友C:
规格书上启动时间是750us,你确定你是10s启动?
是否电流过大,这个芯片1.2V输入,输出只有150mA。
是否电路有问题,器件有问题,自己好好查查吧,问题就出在升压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上启动时间是750us,你确定你是10s启动?
是否电流过大,这个芯片1.2V输入,输出只有150mA。
是否电 ...

我这里的10s是mcp160把电压从1.4v升压到5v所需要的时间

你说的那个750us什么意思???mcp1640的启动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10s是mcp160把电压从1.4v升压到5v所需要的时间

你说的那个750us什么意思???mcp1640的启动时 ...

750us 应该就是输入电压超过EN脚的要求后,输出从0升压到5V需要的时间。
一般芯片都在1ms以下,除非外加电容延长这个时间。
你是如何测试到10s的上升时间的,用示波器吗?有的话抓个输出的电压波形看看,最好也把输入的电压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0us 应该就是输入电压超过EN脚的要求后,输出从0升压到5V需要的时间。
一般芯片都在1ms以下,除非外加 ...

是示波器,马上下班了
明天我用示波器抓个图你看看

网友:
把10k 换成100K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809是当电源电压高于复位电压时会提供一个短暂的低电平复位信号
当电源电压低于复位电压时会一直复位对 ...

是的,而且电压达到阀值以上时,复位电平还会保持一段时间才会释放复位。这个时间好像是几百毫秒

网友(2013-09-23):
我的也是,现在都练出感觉来了,过几天不动,又不能恰好复位下载程序了,真成了技术活了

网友E(2013-12-17):
哥们,最后搞定了没?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最后搞定了没?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崩溃

搞好了 ,试试11114的上电复位功能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了 ,试试11114的上电复位功能 ,很好用

有相关资料不?我查了好久就没找到这个POR上电复位怎么用,都没什么相关例程和资料。。百度了半天。。。能交流下吗?我qq93434387

网友(2014-01-24):
LPC_SYSCON->BODCTRL=1<<4;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好了 ,试试11114的上电复位功能 ,很好用

最后是咋搞的呢,我有块板子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是咋搞的呢,我有块板子有这个问题?

就是27楼的做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复位电路时3.3v的

你都说了 0.7V升到5V要10S,不知道你的升压片子选的什么?
可能是微电流给电容慢慢充电 10S 给它慢慢充饱了,
你可以考虑把那个电阻增加试试看能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都说了 0.7V升到5V要10S,不知道你的升压片子选的什么?
可能是微电流给电容慢慢充电 10S 给它慢慢充饱 ...

MCP1640 加了个1F的大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MCP1640 加了个1F的大电容

j如果是这样的话,理论上把那个电阻增加也可以成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