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 HDL位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我想实现如下功能:有data[7:0],
每次时钟沿到来更新data:
左移一位,最低位为data[7]+data[4]+data[3]+data[2]。

原来是这样写的:
data<={data[6:0],(data[7]+data[4]+data[3]+data[2])};
,但是仿真出来不对,
改为
reg temp[2:0];

temp[2:0]<=(data[7]+data[4]+data[3]+data[2]);
data<={data[6:0],temp[0]};
就对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大~
还有就是,如果我想用第一种方式(不引入temp)实现这个功能,要怎么修改代码?

网友A:
LZ不要把Verilog当c语言写、
至于为什么第一种方式仿真不对、打开RTL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不要把Verilog当c语言写、
至于为什么第一种方式仿真不对、打开RTL一看便知 ...

好吧,那能不能告诉我要实现那个功能要怎么写?

网友B:
把加改成异或不知道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加改成异或不知道行不

谢谢~
改成
data<={data[6:0],(data[7]^data[4]^data[3]^data[2])};
就对了,
那个temp不改的话好像也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改成
data

reg temp[2:0];
temp[2:0]=(data[7]+data[4]+data[3]+data[2]);
data<={data[6:0],temp[0]};

这样就对了,但是很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