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12864的单个字符反白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12864液晶的单个字符能反白吗?我看命令字上面光标反白闪烁都是一整个汉字也就是两个字符一起反白,能不能实现单个字符的反白呀?

网友(2014-02-06):
先显示汉字,然后在这个区域全部填充点1

网友:
可以,你可以在12864驱动里自己按照他的扫描函数修改一下,在 需要取反的位置用取反符号取反。如 ~buf[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