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方式接收字符串问题。

楼主(2013-05-21):
我采用查询方式接收字符串,可每次只能接收到第一个字符,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unsigned int USART0_Rec( unsigned char *buf )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int time;
        i = 0;
        time = 0;
        /* Wait for the first data to be received*/
        while(!( UCSR0A & (1<<RXC0)))
        ;
        buf = UDR0;
        while(!( UCSR0A & (1<<UDRE0)))    //等待读空,去掉也不行
        ;
        i++;
        do
        {
                while(!( UCSR0A & (1<<RXC0)))
                {
                        buf = UDR0;
                        while(!( UCSR0A & (1<<UDRE0))) //等待读空,去掉也不行
                        ;
                        i++;
                }
                time++;
        } while (time <= 5000000);

        return i;
}

网友A:
鉴于这一句while(!( UCSR0A & (1<<RXC0))) 可知寄存器名应该是取值的, 那么buf = UDR0; 把数值传给地址就不合理了。

网友:
接收字符最好用 状态机写

网友:
骚年,不要撞了南墙不回头
这货用查询,你做玩具啊??
中断,你唯一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于这一句while(!( UCSR0A & (1

哦,我写错了,试试

楼主:
是贴过来没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do。。。while里那个while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