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DS1307为何不走秒。我方波输能输出,00h写了0

楼主(2013-05-2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s1307_wx_buffer[8] = {0x01,0x15,0x10,0x01,0x20,0x05,0x13,0x10}; //秒,分,时,星期,日,月,年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s1307_rd_buffer[8] = {0,0,0,0,0,0,0,0}; //秒,分,时,星期,日,月,年
unsigned char ds1307_write(void)
{
        init_twi_ds1307();
        unsigned char i;
        START();                                        if(TW_STATUS != TW_START)                return 2;
        WriteByte(0xd0 );                        if(TW_STATUS !=TW_MT_SLA_ACK)        return 3;
        WriteByte(0x00 );                        if(TW_STATUS != TW_MT_DATA_ACK)        return 4;
        for(i=0;i<8;i++)
        {
                WriteByte(ds1307_wx_buffer[i]);                        if(TW_STATUS != TW_MT_DATA_ACK)        return (i+3);
        }
        STOP();
        return 0x44;
}
unsigned char ds1307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START();                                        if(TW_STATUS != TW_START)                return 2;
        WriteByte(0xd0 );                        if(TW_STATUS !=TW_MT_SLA_ACK)        return 3;
        WriteByte(0x00 );                        if(TW_STATUS != TW_MT_DATA_ACK)        return 4;
        START();                                        if(TW_STATUS != TW_REP_START)        return 5;
        WriteByte(0xd1);                        if(TW_STATUS != TW_MR_SLA_ACK)        return 6;
        for(i=0;i<8;i++)
        {
                TWI();                                        //        if(TW_STATUS != TW_MR_DATA_ACK) return 7;
                ds1307_rd_buffer[i] = TWDR;
        }
        STOP();
        return 0x33;
}

我服了。我的SQW能出方波,但数据就是不走。秒不加1.00h也写了0x00.但就是不走
我的写进去的和读出来的一模一样。。。。。。。。。读和写各自用专用的buffer
==========================================================
靠。我框架里面的调用程序写错了。还是小错误,调了我2小时。靠,又是小错误。
上面的程序正确无误。送给大家把

网友A:
读的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时序不对?

我的写进去的和读出来的一模一样。。。。。。。。。读和写各自用专用的buffer

网友:
我用过DS1307,没有遇到这类问题,你换一个批次的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