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很好用的文件恢复软件,秒杀EasyRecovery

楼主(2013-05-21):
finaldata
真心好用

事情起于我的神舟电脑,在某个早晨,开不了机了,提示无法引导
于是检查磁盘,修复引导,折腾了多个软件,结果都不行

重点是,发现我的硬盘已经被这些软件写乱了,5个分区只剩下一个了。人格保证,不是人为的

于是,恢复数据变成了首要任务
首先的思路是恢复分区表,原来有5个分区的,结果各种磁盘分区错误检测软件,都没找出来,一直提示分区表正确。
然后就忽略分区表,直接恢复吧,diskgenius easyrecovery 相继登场,扫描一整天,没有什么收获

最后经网友推荐,下载了finaldata
刚开始扫描,就让我眼前一亮,因为原来的5个分区很快检测出来了,然后选择要扫描的分区,结果分列为正常文件与删除的文件,目录结构清晰,与原来的结构一样
选中要恢复的目录或者文件,很快就恢复了,恢复完的目录几乎不需要整理

网友:
一直用EasyRecovery

网友A:
这个貌似更专业一些.
能完全找回是因为后面几个分区的文件分配表都还完好.否则, 找回来非常慢, 而且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1

网友:
恢复分区表在dos下会比较好吧,diskman

网友:
前几天给我姐姐恢复U盘了。OK

网友:
mark一下,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更专业一些.
能完全找回是因为后面几个分区的文件分配表都还完好.否则, 找回来非常慢, 而且不完整 ...

说得很对,但我尝试用easyrecovery恢复的时候,同样是完整的目录,他找出来就是零散的文件,而且文件名通常已经被改掉

网友:
支持分享,有空试试效果

网友:
很好,回去试试

网友:
Finaldata  比较好用,但是真秒杀不了 easyrecovery。 easyrecovery 功能很强大,其中的未知文件类型编辑是其它软件没有的。

网友:
挺好的 有时间来试试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楼主幸苦!

网友:
先标记下,谢谢!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谢谢了 很好用

网友:
又一文件恢复软件,mark!

网友:
用过easyrecovery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也收藏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
下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 Undelete 360(和360没半毛钱关系)。这个软件比较小白,但是效果还可以。

网友:
神呐,finaldata竟然成替代软件了。。。

网友:
收藏,diskgenius不好用的路过。

网友C(2013-06-20):
DiskGenius,感觉比finaldata更加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skGenius,感觉比finaldata更加好用

我的硬盘就是在用DiskGenius扫描的时候发生了进一步的数据丢失

网友:
手机里面误删除的东西也可以找回来不?

网友(2013-11-29):
这样强?留下看看!
不知道系统总是无法识别的SD卡能恢复不?

网友:
收了,上次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自己最后是用磁盘医生慢慢 调分区表调出来的

网友:
mark标记一下。之前一直用的是金山杀毒里的一个数据恢复软件,花30块钱办了会员,就可以使用那个恢复软件。感觉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
只要MFT没被抹掉, 用Diskgenius就能恢复整个分区. 否则只能用Easy Recovery之类的在碎片中翻

网友:
mark 文件恢复软件 finaldata

网友(2014-02-25):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要是当年希哥注册阿莫会员,虚心向楼主请教,也不会出这么多乱子了.............

网友(2014-03-29):
你有注册码吗?easyrecovery的。

网友:
按个印,备用 。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mark 文件恢复

网友:
mark 文件恢复软件

网友(2014-05-21):
这个得顶一下。帮了我的大忙。

网友(2014-07-17):
下来试试

网友:
试试看如何

网友:
还可以吧!好多年前用这个,后转为EasyRecovery ,

网友:
一直用这个Recuva。

网友:
兄弟,咋去年没看到你这个帖子啊,我的电脑也是这样情况,还得我折腾了好久才把数据转移完,还不完整

网友(2014-09-09):
几款都用过,各有所长。

网友:
上次手贱, 不小心用dd把MBR覆盖了, 分区表没了...

手上没有可联网的启动设备, 然后凌晨三点冲下楼买了个U盘, 用平盘下载Ubuntu镜像, OTG烧到U盘里, 启动, 上网找了个TestDisk, 由于只是前面几百k被覆盖了, 而我的第一个主分区是从1M开始的, (LBA 2048, 分区参数都是当时拿计算器算然后手敲进fdisk的) (SSD), 所以我确定只是MBR没了, 分区都还在, 直接用软件一个接一个地找VBR (其实可以手工恢复的, 不过得算一下), 然后写下MBR就好了.
4个主分区, 一个FAT一个NTFS, 2个EXT4, 一开始进PE用Diskgen, 只能恢复FAT和NTFS (可能这软件只为Windows使用者设计的).

LZ这种情况很可能只是MBR掉了, 应该使用分区恢复软件. EasyRecovery是数据恢复软件, 那是用在文件系统已经回不来了, 只能找到MFT, 可能更糟糕地连MFT都没了, 然后用EasyRecovery来匹配文件头, 试图在一堆碎片中恢复出相对连续的文件.

网友(2015-03-10):
今天上午晕死:500G的移动盘第4盘(共分5个)100G原来快满数据了,多天未动,现在居然只有10G多的数据,还看不到内容,、、、、、

网友(2016-04-26):
文件恢复软件,留着备用~

网友:
恢复 分区表就可以了  软件一堆  老毛桃里就有好几个可以恢复

网友(2016-09-18):
收藏了,试试看

网友:
前几天用了一下,确实还不错,挺小巧的,还不用安装。

网友:
之前花钱买了一个,恢复的很垃圾

网友:
免费吗?之前好象这两款软件都试过,能搜出来,要恢复时,要钱了。

网友(2016-12-05):
下来备用,谢谢

网友:
真的很好用!

网友(2017-06-16):
嗯,试试看,一直想找好用的文件恢复软件。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