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并联16个后通信不稳定,热插拔,一定烧掉第一个,求指点

楼主(2013-05-21):
如题,我用一个主机带16个485从机(地址为F0~FF),就是在一条约600米(电阻约160欧姆,但是我用两根线并联使用,所以电阻约80欧姆)的导线上差不多均匀的接16个从机。从机采集传感器数据,当主机查询该机的数据时从机再把数据发送到主机。

现象:1、现在主机和单个从机(总线上只有一个从机)通信很正常,但是当总线上挂多个从机后,主机问询某个从机,从机一会回复数据,一会就不响应主机的命令,通信极不稳定

         2、当带电插拔靠近主机最近的从机时,这个从机的485芯片一定就发烫,挂了。但是其他从机的485芯片没有问题。

注:0、从机用网线连接,且用其中的两根并联使用。
      1、485芯片为max485,国产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
ab上的上下拉电阻改大一点试试

网友A:
485芯片的A和B分别串22R的电阻,再接入总线

网友:
以前用公司产品做过实验   上下拉120K 最多可以接70个从机稳定通讯    芯片好像是MAX13487  美心的

网友B:
MAX485的DE应该可以用IO直接控制,这样通讯会更可靠些

网友C:
是热拔插的问题还是485芯片问题呢?热拔插的话要地线先通后断

网友D:
你的网线是铜的还是铁的看下吧
铁的必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热拔插的问题还是485芯片问题呢?热拔插的话要地线先通后断

485    GND ?

网友E:
原理图有错误,TXD接到DE端了,单机能正常通信就神了!

网友E:
主机和从机都不发送数据,或者说只发送0,还能正常通信,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网线是铜的还是铁的看下吧
铁的必烧。

8根全是铝的

网友:
隔离供电+屏蔽接地……没别的好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机和从机都不发送数据,或者说只发送0,还能正常通信,太神奇了!

在自言自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有错误,TXD接到DE端了,单机能正常通信就神了!

按照原理图做的pcb,单机通信正常,多机时就是不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自言自语?

原理图的错误没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芯片的A和B分别串22R的电阻,再接入总线

我等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485的DE应该可以用IO直接控制,这样通讯会更可靠些

嗯,现在接成自动的了

那样接没试过,为什么那样通信会稳定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热拔插的问题还是485芯片问题呢?热拔插的话要地线先通后断

我没有接那个TVS,是不是刚上电时脉冲把485冲坏了?

其实这个热插拔问题,可以按照正常操作就可以避免

现在关键是通信不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的错误没看出来吗?

这么接好像没有错误呀,自动转换收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么接好像没有错误呀,自动转换收发的

自动转换收发就没问题了,但要保证TXD端上电和不发送数据时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转换收发就没问题了,但要保证TXD端上电和不发送数据时为高电平。

已经上拉了

网友G:
上拉下拉太小了,这么多个并联起来驱动器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拉下拉太小了,这么多个并联起来驱动器受不了。

是所以的上拉,下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所以的上拉,下拉?

是所有的

网友:
16个4.7K并联起来大概是300欧,好像是有点小。

网友:
485 芯片不同型号,接负载能力不同

max485

Ti   75176

网友:
个人感觉,最应该接的没有接。5个建议给你,望采纳:

1,高价买原装的MAX485,高仿的只会耽误你的青春;

2,TVS必须要接,长线就是天线,接个高阻耳机可以听收音机了;

3,485总线最两端AB间的120欧姆要接,否则反射振铃,通讯会不可靠;

4,要用双绞线,平行线不好;

5,以上几点都改进了,若通信还不可靠,降波特率。

个人拙见跟铜线铁线铝线没关系。

网友H:
再问个问题,主机、从机接收发控制线为啥要接个三极管?MCU 的 IO足够了吧?
再就是不用的输出接高电平更好些,可你接了低电平?

网友I:
485通讯除了A,B两条线外,还要有一条地线,就是你电源的负极,用这三根线把所有节点并联在一起。你是不是没有地线啊。没有地线的情况,节点都是单独供电,可能还是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不接地,那不烧才怪,通讯稳定才怪。

网友J:
公司使用65LBC184,带一百三十个从机通讯没问题

网友K:
话说热插拔是先插后拔还是先拔后插,几次之后废掉max485的?

网友:
30楼的原因靠谱,不知道楼主接没接485的信号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问个问题,主机、从机接收发控制线为啥要接个三极管?MCU 的 IO足够了吧?
再就是不用的输出接高电平更好 ...

他这种接法是为了实现收发自动转换,加三极管是为了发送数据时不用对数据按位取反。这里没有不用的输出,接低电平是为了在TXD为低时发送0逻辑,TXD为高电平时,485处于接收状态,AB线为高阻状态,靠AB线上的上、下拉电阻来发送1逻辑。为了提高波特率,这里上下拉电阻值不能太大。

网友:
还有,这种收发自动转换的485电路不能接终端电阻,接上终端电阻后,上、下拉发送1逻辑时,AB线的电压差只有5*120/(4700*2+120)=63mV。
不接终端电阻,抗干扰能力就差,所以这种非常规电路最好少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公司使用65LBC184,带一百三十个从机通讯没问题

请问你的上下拉电阻是多少的?可以接这么多

网友M:
个人愚见,
1,只在主机端接1K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从机端不接上拉和下拉。
2,在主机端的AB线上焊一120R的电阻(重要)。从机端的PCB上不接,在最后布线的时候接在最末端的从机AB线上(或者可以做在从机上,但需要用的地方用一个跳线连接就好)。
3,你说的网线并着是什么意思,这个AB用一对双绞线(重要)就好,比如A接橙白,B接橙。
4,从机端的AB线上各接2个二极管(1N4148即要可),其中一个二极管的接法是正极接A线,负极接电源正,另一个二极管的接法是负极接A线,正极接地。同理,B线上的2个二极管也是这么接。如下图所示

5,另外,主从机的地线全部连在一起(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话说热插拔是先插后拔还是先拔后插,几次之后废掉max485的?

通电的时候接入,拔掉都试过,好像效果一样,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485通讯除了A,B两条线外,还要有一条地线,就是你电源的负极,用这三根线把所有节点并联在一起。你是不是没 ...

设计时导线不够,所以没有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个人愚见,
1,只在主机端接1K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从机端不接上拉和下拉。
2,在主机端的AB线上焊一120R的电 ...

3、并联的意思是:两根线用作一根线使用。
   现在AB用的的接法就是双绞线

楼主:
---------------------------------------------------------------------------------------------------------------------------------------------------------------------------------------------------------------------
      十分感谢楼上各位的热情回复,现在汇报一下:我把所以AB线上的上拉、下拉电阻改为47K,且接上末端的120欧的电阻后,现在通信已经稳定了,暂时没有出现一会从机回复数据,一会不回复的现象了。

     至于热插拔的问题,先放下,插拔从机时先关闭电源。

网友:
楼主再去掉那120的电阻。看故障能否再现。。。。能搞个十几天的测试才看的出效果来。

网友:
烧从机的问题应该是地线电平的问题,

网友:
37楼正解,偏置的上下拉,只在主机端加,匹配电阻只在主机和最远的从机上加,拉地线或者采用tvs钳位共模电平。另,io口不是那么紧张的话,不要自动收发的好!

网友:
芯片发热时因为没有共地的缘故.
1. 所有485芯片共地
2. TVS必须有
3. 上,下拉,120欧电阻只能各有一个
4. TVS之前要加PTC电阻. 20欧姆根本不能有效保护485芯片.  推荐使用MZ11-06A300-600RM.

网友:
地线还是要有的。否则系统不稳定。如果线不够,那么能保证所有节点的电源负极都接大地也行,就是220v插座中三角插座中间的那个脚。

网友:
如果你的图纸无错误,那么要在总线开始端接120欧电阻,总线结尾处接120欧电阻,好好看看485的总线要求,芯片的功率也是问题的,没仔细看你用的什么芯片,芯片的节点数量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负载能力,推荐使用ADM2483隔离通信,我做过50台从站的,没出现任何异常

网友:
在TVS管与485芯片管脚串102磁珠,如果还有损坏,增加100mA保险试一下。

网友N:
要用双绞线,平行线不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公司使用65LBC184,带一百三十个从机通讯没问题

大神啊,能分享一下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并联的意思是:两根线用作一根线使用。
   现在AB用的的接法就是双绞线 ...

没必要用2根线并起来这么用,就用一对双绞线就好了。多出来的一对直接做地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公司使用65LBC184,带一百三十个从机通讯没问题

这个厉害,多长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用双绞线,平行线不好;

就是用的双绞线

楼主:
所有的485都是共地的。

忘了说了,网线中有2根是地,两根是24V,电源是给从机供电的。所以所有485都是共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的上下拉电阻是多少的?可以接这么多

芯片内置上下拉,PCB上也预留出了上下拉电阻的位置,但是一直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厉害,多长距离?

实际使用时传感器安装位置都在1km内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大神啊,能分享一下电路吗??

电路没什么特别的,和其它芯片都一样吧,AB上三个电阻都没焊接,只保留位置

网友:
把总线发高的希望寄托在外部总线上的上下拉电阻上,不好。特别对接一些其它厂家的485设备时更要注意。
多机还是IO控制RE、DE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J:
电路没什么特别的,和其它芯片都一样吧,AB上三个电阻都没焊接,只保留位置 ...

我现在也遇到了485问题,希望大神指导,看你的电路跟我的参数一样,系统由16个75176连接,通信的时候很不稳定。
您的电路是所有的485芯片都不接电阻还是只在开始 和 末尾 两个电路上挂电阻啊。

网友:
本人愚见,请楼主包含。
问题的出现就在于楼主的DE在默认上电状态上有问题。如果一条RS485总线上出现两个主机并且有可能还在通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只有首尾两端的设备接终端电阻,其他不要接
终端电阻用220欧的
上下拉取大点的

网友:
热插拔会烧芯片?表示从未遇到过。

上拉,下拉,都接 10K或者100K。A,B串10R的电阻,不管主从。

网友P:
1、先从你用的电源说起,你用的是线圈变压器降压供电的吗?还是开关电源啊?要是开关电源很容易烧芯片的,我见过的458通讯产品中没有用开关电源供电的这点你可以借鉴一下。

2、你的主机出来的485可以先经过一个458中继器最还是带隔离的后出来和从机通讯,

3、你的主机是台式电脑吗?是的话最好做电源隔离不然机箱电源漏电也会搞死你的芯片的。

4、你的通讯线,600米了居然用网线测试 。。200米内可以使用网线
     在实际工程项目上不会用网线的通常都采用RVVP2*1.0或RVVP4*1.5的485通讯专用的双绞线通讯。必须是双绞线这样信号才会平衡。

网友J: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也遇到了485问题,希望大神指导,看你的电路跟我的参数一样,系统由16个75176连接,通信的时候很不 ...

所有的上下拉都没接,传感器之间的电缆我们使用的是带屏蔽层的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所有的上下拉都没接,传感器之间的电缆我们使用的是带屏蔽层的电缆

歇息诶谢谢你的指教。我再试试。

网友Q:
我猜想你的主机和从机是分别供电的吧,这样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地电位并不相等,信号以及485的电源都隔离是解决的根本办法.另外可以简单的把地线都接在一起,但有可能带来其它问题,祝你好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猜想你的主机和从机是分别供电的吧,这样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地电位并不相等,信号以及485的电源都隔离是 ...

嗯,主从是独立的电源供电,但是地是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1、先从你用的电源说起,你用的是线圈变压器降压供电的吗?还是开关电源啊?要是开关电源很容易烧芯片的, ...

1、开关电源,ups,27.8V,1.1A
2、3、主机是stm32单片机,从机是avr48单片机,两者没有经过隔离,中继
4、成本要求,不能用那么好的线啊,我也想用那个线呢

网友:
如果是120Ω的问题,我答对了的话,勿忘记给分呀,嘿嘿。。

网友:
我倒是很怀疑那么长的供电地线造成的各点地电压不同,尤其网线的电阻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公司使用65LBC184,带一百三十个从机通讯没问题

不可思议!
听说一个有故障的话,通信系统会乱掉!

网友:
mark 485 以后有空看

网友:
电租加大啊

楼主:
帖子该结了吧,按照谁先回答对谁得分的原则,分给2楼了。

现在上下拉全部改为6.2K,ab间没有接电阻,测试系统连续工作3天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还有一点,ab线连接时,要手拉手的形式,不要星型连接方式。

网友:
换MAX13085试试,从机的地线也都接在一起试试

网友R(2015-03-18):
请教一下,DI一直接地,数据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

网友S:
    当不发送数据时,TTL电平的Tx信号为高电平,经Q3反向为低电平,RS-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
    当发送数据时,若Tx为低电平,经Q3反向后,DE为高电平,发送允许。此时由于DI 接地,所以RS-485芯片的输出端A、B产生表示低电平的差分信号,低电平的Tx被送出。若Tx为高电平,经Q3反向后,DE为低电平,RS-485芯片的A、B端处于高阻态。此时靠电阻R1和R2的下拉和上拉作用,使总线上产生正的差分信号,从而将Tx的高电平信号送出。
  使用这个电路时,只要程序能保证不同时进行接收和发送的操作,即保证是半双工传送数据,程序不必用指令控制DE进行接收和发送的转换。转换由硬件本身完成。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当不发送数据时,TTL电平的Tx信号为高电平,经Q3反向为低电平,RS-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
    当发送数据 ...

这个种电路用4个字概括 “旁门左道”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种电路用4个字概括 “旁门左道”

这个电路已经批量做过好几个产品。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对于要求特别严苛的应用,还是需要视具体情况做更多的处理措施的。

网友:
一般的485通讯电路都是用1根I/O线来控制RS-485芯片的接收和发送状态的转换。由软件来控制 I/O引脚的电平,以达到控制RS-485收发转换的目的。这种使用方式有几个不便之处:
1、需要单独的一个IO口来控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2、TTL串口电路和485串口电路,在软件上不通用;
3、在想要发送数据和真正的能发送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转换延时,如果发送到接收的转换时机不当,则会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
楼主看下芯片的后缀是不是MAX485esa
我测试过 确实非常容易烧坏 也是插拔之类的 甚至会无缘无故烧掉 有人说是闩锁导致的
后来换成MAX485EESA 15kv EDS的型号,就不再出问题了,价格会贵一些 10块多一片
max3485eesa会便宜点 4块钱 但是电压是3V的 要修改电路

网友:
学习,485总线多个设备在线上有时出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1.不必各个终端都在AB脚接上下拉电阻,会致驱动负载变重,驱动输出幅度变小。
2.如果使用开关电源供电最好做好隔离。

不明白网友说的使用“铁的必烧”是基于什么原因,还说得非常干脆。希望答疑解惑。

网友:
1.设备之间不共地需要加隔离
2.不要图省钱买国产芯片
3.不要用自动收发电路,采用IO控制收发使能
4.走线要用双绞线,网线中双绞的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一下,DI一直接地,数据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

79楼的 lwx2012 讲的很详细,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种电路用4个字概括 “旁门左道”

合适,适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适,适用就好

不错啊,2年前的帖子,楼主还在跟,学到不少东西,论坛讨论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79楼的 lwx2012 讲的很详细,你看一下

谢谢,这种设计好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P:
1、先从你用的电源说起,你用的是线圈变压器降压供电的吗?还是开关电源啊?要是开关电源很容易烧芯片的, ...

PLC,变频都是开关电源,这个和是否开关电源没有影响吗,是否能做好,呵呵

网友:
说到底,还是“旁门左道”用了不合适,引起的。

顺便问下,如果A,B串PTC,大家有没有贴片型号推荐?

网友C:
热拔插一定要用热拔插端子。地线先接触连接再连信号线,否则容易打坏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拔插一定要用热拔插端子。地线先接触连接再连信号线,否则容易打坏信号线。 ...

给个 热拔插端子  的链接or型号 来看看

网友:
我只用过大功率的呀,小的没有见过,呵呵。我觉得你需要做485的防护,加AB线上加电阻,加TVS,最好每隔485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2015-04-28):
烧毁的真正原因是各个接口之间不共地造成的,特别实在刚刚接触的一瞬间。

网友(2015-10-03):
学习了,我现在也是热插拔问题,搞得头疼,板子没有地方弄隔离电源了,哪位大哥有好的方案?ptc+tvs吗?各个型号能推荐吗?

网友(2018-09-19):
都几十个点的项目了,还抠门一个io管脚。

网友:
485,接一大串从机,有一个出问题,哈哈,所有的从机拆下来,一个个试。工作量大呀!!

网友(2018-12-20):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啥上下拉电阻改大了就不烧了?

网友:
热插拔造成烧坏第一个器件,应该算是电流浪涌造成的,很有可能是驱动能力太强,插拔瞬间电流浪涌波动就超过了芯片的驱动能力(灌电流或拉电流),前面也有大牛说明;
另外:器件在热插拔,包括开关在打开关闭瞬间,都会造成较大的抖动和振荡,也会产生瞬间的浪涌电流或浪涌电压;

其二:RS485是链式总线,120R并联匹配电阻,正常只在两端使用(即主站和最后一个从站使用,而不是中间所有的从站都使用;)
同理:除了第一个主站和最后一个从站,其他中间部分总线的上下拉建议去掉;(中间上下拉去掉之后,主站的驱动能力可能不足,你需要调整主站和末端从站的上下拉电阻,根据从站数量调整,一般300R~10K都有,根据实际数量);

也许是这样的吧,前面各位大牛说的都很好,我也瞎分析分析。

网友:
再补充一点,避免热插拔这种浪涌,可以在每个RS485总线上,串联一个很小的电阻和电容(22R-100pF),一方面可以吸收热插拔过程中的浪涌电流,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EMI(边沿速度决定了EMI,而不是频率),RC一定不能太大。

另外:如果总线分布比较广,建议A-B之间增加TVS管;(工业场合通常都会使用,对浪涌、EFT等有很好的吸收)

网友:
这种做法能好天理难容啊。485是这么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485通讯除了A,B两条线外,还要有一条地线,就是你电源的负极,用这三根线把所有节点并联在一起。你是不是没 ...

没听说过485要接地线的

网友:
很早以前我们做的产品485部分也都没有接过地线啊,但是485芯片在开机有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