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贺一下!折腾了2星期,终于搞定lpc1788+yaffs2!

楼主(2013-05-21):
被调戏了2个星期,全部从零开始移植,经理各种艰苦终于搞定,回头想想过程,其实是挺简单的,但是就是资料太少,百度谷歌一通都没多少收获,都是讲怎么在linux下移植,没办法只能自己慢慢啃了!

网友A:
都知道资料少了 也不上传些有用的来

网友B:
比fat好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能上传点资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资料少了 也不上传些有用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fat好在什么地方呢?

专门针对nandflash,自带坏块管理,意外断电数据保全,块擦写均衡,等等,自己百度一下优点。
据我所了解,fatfs要是意外断电分区表挂了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资料少了 也不上传些有用的来

晚点会上传工程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点会上传工程代码

期待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晚点会上传工程代码

读写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写速度是多少?

未测试,读写速度对我来说不是那么敏感

网友:
fat在nor flash上比较合适

网友:
撸大师果然非凡,必须顶!

网友D:
期待中,目前在用LPC1788+Fatfs,现在正调试emWin。。

网友:
楼主实在超神,期待资料中

网友E:
友情支持了。不知楼主是否搞定GPDMA,求点相关资料,初次玩NXP的MCU,被GPDMA调戏了一个多星期没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友情支持了。不知楼主是否搞定GPDMA,求点相关资料,初次玩NXP的MCU,被GPDMA调戏了一个多星期没有结果…… ...

用到了dma往外部ram发送数据,感觉没什么难度啊,参考st的dma库稍微理解了一下也就差不多了,没半小时就调通好使了,外部中断1触发一次,dma就搬运一次数据到外部sram

网友F:
存储设备是nand flash吗?没看到1788有nand flash controler。

编辑:室->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存储设备是nand flash吗?没看到1788有nand flash controler。

编辑:室->是

挂EMC上,自己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资料少了 也不上传些有用的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279-1-1.html
代码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中,目前在用LPC1788+Fatfs,现在正调试emWin。。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279-1-1.html
代码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279-1-1.html
代码在这里!

楼主有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到了dma往外部ram发送数据,感觉没什么难度啊,参考st的dma库稍微理解了一下也就差不多了,没半小时就 ...

谢谢回复。关键是那个链表项(LLI)那里搞不定,死活没动作,我没能实现连续发送,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弄的,也没有例程可以参考…… 。暂停一下,过段时间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关键是那个链表项(LLI)那里搞不定,死活没动作,我没能实现连续发送,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弄的 ...

连续发送指什么?一直不停的发么?以前用stm32的时候用dma一直不停发的话会产生dma错误然后就停止,不知道lpc会不会

网友E:
比如我有5个缓冲区buf1-5,想用GPDMA依次发送buf1---buf2---buf3---buf4---buf5---buf1,循环不停。

不好意思歪了你的楼。因为我还没有用到YAFFS2,当作标记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我有5个缓冲区buf1-5,想用GPDMA依次发送buf1---buf2---buf3---buf4---buf5---buf1,循环不停。

不好 ...

一直不停的话在stm32上会产生错误而终止stm手册上说dma不支持mem到mem的连续不停循环发送,在lpc1788上不知,我现在用的跟你类似,一个超大buf,分成n个小部分,用外部中断触发每次发一小部分,这样一直工作很好,你要是想自动发送的话可以试试用定时器去触发他,还有每次dma开始之前至少要重新初始化一下几个参数,不是初始化一次就万事大吉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直不停的话在stm32上会产生错误而终止stm手册上说dma不支持mem到mem的连续不停循环发送,在lpc1788上不 ...

LPC的DMA比STM32好的地方就在于支持分散/聚集,你看看。就是那个LLI寄存器。应该可以实现初始化一下,后面都自动的。

网友(2013-07-17):
你好,楼主,最近我也在移植文件系统到1788。你的这个文件系统只需要更改NANDFLASH底层驱动函数就可以了么?

网友G(2014-01-14):
引用 网友E:
LPC的DMA比STM32好的地方就在于支持分散/聚集,你看看。就是那个LLI寄存器。应该可以实现初始化一下,后 ...

lpc的dma能够实现自动循环搬运?我是每次都要在while(1)里面重新初始化dma配置的,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lpc的dma能够实现自动循环搬运?我是每次都要在while(1)里面重新初始化dma配置的,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 ...

没找到自动循环的办法,也是每次中断后重新配置DMA!
我尝试过配置LLI,得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找到自动循环的办法,也是每次中断后重新配置DMA!
我尝试过配置LLI,得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

再问下,这个dma重新更新配置里面,具体是哪些寄存器的配置呢?是不是只是TransferSize。

网友:
配置的寄存器跟初始化一样。只是改一下缓冲区指针和发送大小。

网友:
nand通过了,明天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