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高压要达到150V才能检测到信号吗?无光学能否判断信号...

楼主(2013-05-21):
如题:自己搞不出150V高压电路,求指导?坐等大神?还有请问如果APD不加光学透镜的话,直接使用激光二极管对着APD,可以检测出回波信号吗?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貌似是需要140V以上吧

网友A:
boost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貌似是需要140V以上吧

哦,介个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应该可以吧

找到的boost升压芯片最高才90V,

网友A:
找个电压高点的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压高点的NMOS

嗯,查阅到之前的PWM波调制,采用NMOS管实现,鉴于水平有限,还在学习那个电路原理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st应该可以吧

Boost在这里不行,电路原理导致这里必须用相机闪光升压电路。

网友C:
直接买东文高压的模块即可。

网友D:
找个bost的芯片,,然后面接个倍压的不就可以了?
“High-V DC-DC Converter Is Ideal for MEMS”
美信的应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bost的芯片,,然后面接个倍压的不就可以了?
“High-V DC-DC Converter Is Ideal for MEMS”
美信的应 ...

我不是很懂啊?感谢指导,我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东文高压的模块即可。

谢谢,不过想自己倒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在这里不行,电路原理导致这里必须用相机闪光升压电路。

不行吗?相机闪光灯升压电路是啥样的电路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吗?相机闪光灯升压电路是啥样的电路撒?

单管自激变压器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在这里不行,电路原理导致这里必须用相机闪光升压电路。

为什么呀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bost的芯片,,然后面接个倍压的不就可以了?
“High-V DC-DC Converter Is Ideal for MEMS”
美信的应 ...

看过了呢,不过貌似只有10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管自激变压器升压电路。

为何boost不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过了呢,不过貌似只有100V啊

倍压是可以扩展的啊,,,2,4,6,8,10倍都可以有的

网友E:
ADI 和MAXIM 应该都有相应的控制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boost不行呢

Boost输出电压跟占空比有关。但是当占空比超过75%时,Boost第一,效率会严重下降,发热巨大;第二,Boost电路输出波动会剧烈变化,第三,输出对负载敏感程度更大。即,Boost在50%占空比以内是高度可控的,但是超过这个值就不那么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I 和MAXIM 应该都有相应的控制芯片

额,实话说之前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输出电压跟占空比有关。但是当占空比超过75%时,Boost第一,效率会严重下降,发热巨大;第二,Boost ...

大神,谢谢,不过我之前用的boost的升压芯片,我表示输入和输出都是直流啊,不过应用电路里面的具体的电路我不是很懂,大神懂开关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压是可以扩展的啊,,,2,4,6,8,10倍都可以有的

嗯,是的,不过这个带稳压吗?

网友E:
max1932,我用过,但是电压没140V只能到90V
你可以想办法倍压 http://www.amobbs.com/thread-399408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x1932,我用过,但是电压没140V只能到90V
你可以想办法倍压 http://www.amobbs.com/thread-3994081-1 ...

谢谢,看过这个帖子,正在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压是可以扩展的啊,,,2,4,6,8,10倍都可以有的

目前测试了一下,这个电路目前没能实现升压,原因未知,电阻使用普通电阻,因为美信也没有要求,电容和二极管都是耐高压的,测试一下,目前没能实现,

网友(2013-11-06):
不知楼主搞定没,LT3757芯片资料上可以到350V,最近也准备做一个120v-150v的高压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