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烧写问题

楼主(2013-05-21):
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Terminate Program Execution" at 0x338046: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338046
Breakpoint Manager: Retrying with a Legacy Hardware breakpoint
烧写过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原因?

楼主:
Flash对话框显示烧写完成,但是在Message窗口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Flash对话框显示烧写完成,但是在Message窗口出现上述问题

1、在CCS-->debug-->breakpoints中点remove all。去除所有的breakpoint

2、如上面所说在CCSv3-->option-->Cuctomize-->program/project/CIO中的ProgramLoad 中的1,3,4,5打钩

3、重新编译你的工程,重新烧写FLASH。

4、此时breakpoints显示中没有灰的或者红的breakpoint

然后go main看看能不能正常,如果直接在main函数里面双击设置硬件断点是否能够设置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并没有断点设置。第一步里面显示没有一个断点,不知为何?

网友A:
晕了,你在程序里面设置了断点,程序烧写进去后,断点不起作用,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有两个知识点参考下:
  1,在重烧程序或 reset cpu 之前,修改硬件断点不要超过 1 个,蓝色的断点符号中有十字的就是硬件断点,过多的先删除或禁用。
  2,软件断点,要在 MemCopy() 函数执行后,再设置的才有效。蓝色断点符号中没有十字的就是软件断点,可以设置很多个,一般断点的位置在 ram 中。

楼主(2013-06-29):
引用 网友A:
晕了,你在程序里面设置了断点,程序烧写进去后,断点不起作用,就是这么回事 ...

多谢!

网友: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