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绿油能起绝缘作用吗

楼主(2013-05-21):
我们的一个板子,产品在做高压测试时,发现过孔在处有点问题。
当然,把这个过孔移走是最好的的办法了。但这个板子已经通过UL测试了,不想改线路了。我想把这个过孔用绿油覆盖了,我想一定会有点好处,但不知一般的绿油能耐多大的电压?有没有绿油这方面的资料可供参考呀?

网友:
度娘曰:
按照IPC 4101的标准,普通FR4厚度>0.5mm的基材击穿电压>40KV,具体的可以查板材的参数,我看了一下大部分材料应该是>25KV,好一点的象Nelco的材料是>50KV。
: 这个应该和设计相关,如果线宽线间距比较大,绿油性能比较好,生产工艺控制好,耐压应该会比较高,通常PCB厂高压测试最高就是250V,不过可以选用500V或者1000V,按照IPC TM 650 2.5.7最高就是用1000V来测试。
: 具体应用可以做一些样板,实际测试一下比较好。

网友:
个人感觉绿油不行,高压照样打穿

网友:
没啥效果

楼主:
我的板上有一个用AWG40号漆包线绕的一个器件,类似继电器那样的。
此器件焊在板子上的,器件上的漆包线和板子相距很近,有的地方贴到板子上了。
在做高压测试时,板子上的过孔和此漆包线间打火。

网友:
人工贴绝缘胶带不行吗?

网友:
不可靠,尤其过孔上的绿油更容易被蹭掉

网友:
点一点AB胶,一小块薄薄的一层就行。但是不知道这样UL认不认可?不行让UL把这个也加进去吧。

楼主:
现在做样品,就在板上贴了一点胶带,在变压器上用的,黄色的那种。
客户讲,绿油能承受1000V的高压,我不知道有没有绿油能承受多大电压的规格。
不过,我想最好的还是说服他们把这个过孔移走。
谢谢大家。

网友:
试试绝缘漆,喷在上面的

网友:
不能改板子就给器件弄个绝缘底座, 聚四氟乙烯总顶得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