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1进行1s准确定时采集数据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定时器T1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定时1S
{
       TCCR1B = 0x00; //停止定时器
       TCNT1H = 0x85; //设置初始值:65535-(8000000/256)*1=34285=0x85ED
       TCNT1L = 0xED;
       TCCR1B = 0x04; //256分频
       TIMSK |= BIT(2);//溢出中断允许
}

//定时器T1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1_OVF_vect)
{
        TCNT1H = 0x85; //重装定时器值高位
        TCNT1L = 0xED; //重装定时器值低位

        uint32 a,aa,b,bb,c,cc,d;

        if((shi>=10&&shi<15)||(shi>=18&&shi<21))  //峰时段
        {
                a=ATT7022_ReadData(r_Ept2);
                aa=(unsigned long int)((a/3200)*10000);
                high_power += aa;
                high_fee=(int)1.2918*high_power;
        }
        else if((shi>=7&&shi<10)||(shi>=15&&shi<18)||(shi>=21&&shi<23))  //平时段
        {
                b=ATT7022_ReadData(r_Ept2);
                bb=(unsigned long int)((b/3200)*10000);
                flat_power += bb;
                flat_fee=(int)0.8125*flat_power;
        }
        else if((shi==23)||(shi>=0&&shi<7))  //谷时段
        {
                c=ATT7022_ReadData(r_Ept2);
                cc=(unsigned long int)((c/3200)*10000);
                low_power += cc;
                low_fee=(int)0.5006*low_power;
        }

        total_fee = high_fee+flat_fee+low_fee;
        rmb = rmb-total_fee;
        display_yuer();//显示电费余额

        d=ATT7022_ReadData(r_Ept);//直接读取合相电能
        total_power = (unsigned long int)((d/3200)*10000);
        displayp();//显示合相电能参数
}

定时器1的程序感觉没什么问题,我用串口函数发送都是ok 的,但是用来采集r_Ept的数据就好像不是太准确了,从0000就直接变为4200了,很奇怪!
而且rmb 电费余额也会自动跳变,不断的往上累加
如果正常来说,不接负载的话应该全部数据都为0000的
求有经验的人指导指导啊!

网友:
说清楚点呀,哪里OK,哪里不OK了
什么从0000就直接变为4200了
而且看样子,定时器不太精确,手动重装有个问题:指令周期会影响中断响应时间,从而影响定时周期

楼主:
定时器不太精确,手动重装有个问题:指令周期会影响中断响应时间,从而影响定时周期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写16位寄存器的时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