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我用AVR16运行中能修改EEProm数据吗?

楼主(2013-05-21):
是这样:1 我定义了协议,我想在运行过程中调用某一个协议修改EEProm的数据,然后提供其他函数读取
2:能实现吗?我写了一个,一下就死机了,不知道为何
3:我的意思是不是说用ISP把数据烧进EEprom去。而是程序在硬件运行中,通过外部定好的协议调用固件中的程序来改写eeprom,能行?
======================================================================================
可以!我已经验证。

网友A:
我不是马老师。我估计楼主忽视了写EEPROM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可能还要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马老师。我估计楼主忽视了写EEPROM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可能还要关中断。 ...

真的假的?意思把程序烧到芯片上后。然后通过串口传输数据调用里面的写EEProm函数,能写?还能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意思把程序烧到芯片上后。然后通过串口传输数据调用里面的写EEProm函数,能写?还能读? ...

EEPROM肯定能写又能读了,不然就不是EEPROM了。
就像2L所说,写EEPROM时,要注意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C:
难道程序不用运行可以修改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程序不用运行可以修改EEPROM?

你牛。我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PROM肯定能写又能读了,不然就不是EEPROM了。
就像2L所说,写EEPROM时,要注意是需要时间的。

我的意思是:在程序中加入eeprom_write函数,程序烧进去后运行中我通过串口发指令修改eeprom数据。这样真的可以吧?????????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程序中加入eeprom_write函数,程序烧进去后运行中我通过串口发指令修改eeprom数据。这样真 ...

positiveeee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sitiveeee

撒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PROM肯定能写又能读了,不然就不是EEPROM了。
就像2L所说,写EEPROM时,要注意是需要时间的。

我的意思是不是说用ISP把程序烧进去。而是程序在硬件运行中。通过外部定好的协议调用固件中的程序来改写eeprom,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撒意思?》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是说用ISP把程序烧进去。而是程序在硬件运行中。通过外部定好的协议调用固件中的程序来改写e ...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