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高阻抗源微弱电压信号的大神没?求助~~~

楼主(2013-05-21):
最近在做一个氨气敏电极信号测量的项目,该电极对水中的氨根离子NH3+敏感(不同的离子浓度会输出不同的电压值),该电极内阻极大,达到1500M,输出一个+400~-400mV的直流电压信号,输出线为单层屏蔽的同轴电缆,信号调理电路如下:

但是测量效果不好,电极在同一个测试条件下(如相同浓度的试剂,相同试剂温度),每次测量的电压值不同,而且在测量过程中,测量得到的电压值缓慢上升,感觉电路对电极信号的响应时间很长,还是说电极信号输出达到稳定状态本身需要很长时间?
搞了很长时间,效果依旧,现在很迷茫,很痛苦,对于这类测量,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比如电路上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A:
用10G输入阻抗的高位表测试,确认漂移的来源

网友B:
安捷伦的34401A就有10G阻抗挡位,直接测量电极的输出,是否本来就需要很长的稳定时间。

网友A:
还有你的电缆漏电足够小吗? 要不要考虑中间有保护层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G输入阻抗的高位表测试,确认漂移的来源

大神推荐一个表吧,我手头的测量仪表有限,最高级的就一个安捷伦的数字万用表,输入阻抗不够,吉士利有个静电计叫6517A/B不知道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的34401A就有10G阻抗挡位,直接测量电极的输出,是否本来就需要很长的稳定时间。 ...

我的电极输出阻抗是1.5G,10G相对来说貌似太小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电缆漏电足够小吗? 要不要考虑中间有保护层那种

电缆是电极自带一体的,是单层屏蔽的(同轴电缆)我的电路板用BNC接头与它连接

楼主:
2位大神能介绍个买二手静电计的地方不,价格最好小于1W

网友C:
从性能上看lmp7721是可以满足性能需求的,可能问题在布线,做好保护线的排布可能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性能上看lmp7721是可以满足性能需求的,可能问题在布线,做好保护线的排布可能会有帮助 ...

这位大神 我把我的PCB图发出来 你看看

楼主:
图里面的A1就是LMP7721,画圈的标号为INP1的就是输入端,BNC接头的中心直接跳线过来连接到这里,A1芯片的2脚直接翘起未焊接到印制板,为了腾出空间画保护环,印制板的正反面都有画保护环,保护环的线未包绿油,如图粉红和紫色环绕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里面的A1就是LMP7721,画圈的标号为INP1的就是输入端,BNC接头的中心直接跳线过来连接到这里,A1芯片的2 ...

试试把1脚翘起来直接与同轴线芯连接,在运放1脚加个几十pf的聚苯依稀或特氟龙电容连接同轴线铜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里面的A1就是LMP7721,画圈的标号为INP1的就是输入端,BNC接头的中心直接跳线过来连接到这里,A1芯片的2 ...

LMP7721的2,7脚在芯片内部直接相连,就是给你做保护环的,挑起来干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1脚翘起来直接与同轴线芯连接,在运放1脚加个几十pf的聚苯依稀或特氟龙电容连接同轴线铜皮。 ...

咋我就没想过要把1脚翘起来 直接连同轴线芯呢,聚苯乙烯电容的绝缘电阻大概多少啊,特富龙没用过,听起来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P7721的2,7脚在芯片内部直接相连,就是给你做保护环的,挑起来干什么啊。 ...

2,7脚 datesheet里说是NC,貌似资料也没说2,7脚是给画guardring用的,所以在不知道内部是什么结构的情况下,不敢乱来,只能把2脚暂时翘起来再说,避免在2脚焊接的情况影响我画的guardring的效果,下图为资料里推荐的guardring画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我就没想过要把1脚翘起来 直接连同轴线芯呢,聚苯乙烯电容的绝缘电阻大概多少啊,特富龙没用过,听起来 ...

可以到上百个G,淘宝上就能有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2,7脚 datesheet里说是NC,貌似资料也没说2,7脚是给画guardring用的,所以在不知道内部是什么结构的情 ...

苹果猫说的没错,保护环过2,7脚。官方有个评估板,你可以参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猫说的没错,保护环过2,7脚。官方有个评估板,你可以参考以下。

这么大神你有评估板的资料吗?做好是PCB

网友D:
官网应该有,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应该有,自己搜一下。

so good,太感谢这位大神了,我要好好研究下这个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