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手动可调电源怎么改成数控啊

楼主(2013-05-21):
小弟看了论坛,想自已做个数控电源,无奈学艺不精,搞不了。
刚好手头上有个0-30V可调电源,不过是手动通过电位器来调节的,现在想做成数控的。
我在NA1同相端给了DA电压,反相端做了输出电压5/1的分压,想让DA给5V时输出30V.
问题是只能调节输出电压到6伏多一点,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哪位高手帮忙分析,改成数控的该怎么改啊?
看了下,12V-17V电源都是输出电压为参考地,何解啊?还有继电器档位切换不会有问题,试过取掉档位切换

网友:
数控哪有那么简单……你找个数控电源电路研究下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数字电位器方案.

网友:
找春风电源改装就好了

网友:
就是把原来手动电位器调节的电压,可程控的就行了,也没那么复杂,有些厂家的电源除了本地调节外,即使不是程控的也留有外控接口,那个外控接口,接上你单片机控制dac就变程控了被!

网友B:
步进电机

网友:
支持楼上,加个步进电机在电位器上~!用单片机控制,再用单片机AD检测输出电流及电压情况~!
元芳,怎么看~!?我看行!

网友:
有一种电位器里面有一个电机  可以用电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

有创意!!

网友:
自叹学艺不精?

继电器+一串电阻 = 控制抽头

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几个常用的电压,3.3  5  8  12  15

1 2 4 8 16  叠加方式也可以。

还是把学艺弄精了最好。。。

网友(2013-06-25):
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以太网数控电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182-1-1.html

这阵子忙完之后会往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数字电位器方案.

数字电位器有耐压限制,还是DA+运放合适

网友(2013-12-04):
可以使用数字电位器,调节范围比较大。

网友:
估计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