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A 1.8v 内部RC9.6MHz,8分频后1.2MHz,IDLE模式做到70多uA

楼主(2013-05-21):
最小系统就一个复位上拉,其它引脚没接,能做到手册里的24uA么,不是掉电模式,是空闲模式,PRR,PRTIM0,PRADC关闭,各端口输入低电平,ADC禁用,最后能到70uA多,还能更小么,是不是手册里用外部1M功耗小,用内部就大点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8157.pdf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主板电池能撑几年吗?因为南桥用的是32K晶振。32K晶振带来的是超小的电流,也就几百nA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主板电池能撑几年吗?因为南桥用的是32K晶振。32K晶振带来的是超小的电流,也就几百nA而已。 ...

你的意思是相差0.2M的缘故么,

网友B:
430的话1个微安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的话1个微安都不到

掉电模式下,ATTINY13A也就1个uA,看门狗不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掉电模式下,ATTINY13A也就1个uA,看门狗不开

能做到和430一样的速度恢复到正常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到和430一样的速度恢复到正常模式么?

恢复速度不知道,

楼主:
#define F_CPU 1200000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ADCSRA &= ~_BV(ADEN); //ADC OFF
        ACSR |= _BV(ACD); //CMP OFF
        DIDR0 |= (1<<AIN1D)|(1<<AIN0D);//AIN1D, AIN0D Digital Input Disable
        DDRB = 0X00;
        PORTB = 0X00;
        PRR |=(1<<PRTIM0)|(1<<PRADC) ;
        while(1)
        {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IDLE);
                cli();
        sleep_enable();
        sei();
        sleep_cpu();
        sleep_disable();
                // waking up from sleep mode.
                  sleep_disable();
        }
}

网友D:
你用外部低频试下,1m,32768,等等,内部9.6m肯定高,虽然分频到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外部低频试下,1m,32768,等等,内部9.6m肯定高,虽然分频到1.2!

嗯,我也觉得是内部RC的问题,手册上说的是外部频率,我试了下内部RC 4.8M,8分频后还是70uA多,功耗没有下降

网友:
使用内部128K试试

楼主:
要外部才行,内部功耗就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