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定时器中断有个警告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21):
警告是这样的[warning] unknown #pragma interrput_handler_miao
程序是想在数码管前两位显示一个一分钟的计数器,但是数码管根本不走.
能帮我看看吗?程序好像真没问题哎,是不是编译器设置问题啊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pragma interrput_handler_miao:9
#pragma data:code
flash uchar table[10]={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num;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600;j++);
}
void show(uchar add,uchar date)
{
         DDRD|=0xf0;       //设置PD口高四位为输出模式,低四位模式不变
         PORTD=BIT(add+3);//打开位选

         DDRB=0xff;
         PORTB=table[date];//段选
         delay(5);
}
void init(void)
{
         TCCR1B=0x04;
         TCNT1H=0x85;      //装初值,先写高位在写低位
         TCNT1L=0xED;      //读则相反
         TIMSK|=BIT(2);
         SREG|=BIT(7);
}
void miao(void)
{
         num++;
         if(num==60)
                 num=0;

         TCNT1H=0x85;
         TCNT1L=0xED;
}
void main(void)
{
         uchar shi,ge;
         num=0;
         init();
         while(1)
         {
                   shi=num/10;
                 ge=num%10;
                   show(1,shi);
                 show(2,ge);
                // show(3,2);
                // show(4,3);
         }
}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

Winavr或者说Gccavr,代码不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

Winavr或者说Gccavr,代码不是这样写的

我用的是ICCAVR

网友B:
我用的是ICCAVR

Have you read the compiler manua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CCAVR

中断就衔接不上,建议你直接在ICCAVR里设置好想要的参数,直接生成初始化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iv_INT1     //外部中断入口
void int1_isr(void)
{
           }

网友A:
搜了一个ICCAVR的中断例子,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楼主对照这个改改看看: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void int0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0
i++;  //在中断里进行操作
}

相关链接:http://www.avrvi.com/avr_examples/interrup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ve you read the compiler manual?

没怎么读,才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个ICCAVR的中断例子,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楼主对照这个改改看看: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就衔接不上,建议你直接在ICCAVR里设置好想要的参数,直接生成初始化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 ...

这个怎么设置呢?我才入手,不太会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就衔接不上,建议你直接在ICCAVR里设置好想要的参数,直接生成初始化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 ...

我用的是定时器中断,不是外不中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定时器中断,不是外不中断啊

学人家说话就是了: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中间是断开的

另可猜测int0_isr指的是后面的中断服务函数,2指的是中断号, 把这两个改成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人家说话就是了: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中间是断开的

这个我知道,谢谢,偶尔可以冒几个数出来.

网友:
#pragma interrput_handler_miao:9

==>

#pragma interrput_handler miao:9

网友D:
interrupt 这个才是正确的 楼主英文估计比我都菜  呵呵 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errupt 这个才是正确的 楼主英文估计比我都菜  呵呵 开玩笑

原来是这样啊!万分感谢.说实话我英文重来没及格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