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843的boost电路可以把DC12-20V升到DC100V左右吗?

楼主(2013-05-21):
最大输出电流500mA,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100v不隔离吗?

网友:
最高将近90%的占空比,个人感觉不太好做

网友A:
做flyback吧,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B:
这个用Boost是不可能的。因为Boost做90%占空比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flyback吧,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咕唧霖大师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咕唧霖大师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

手册里就有flyback的图,变压器参数重新算一下就行了,辅助供电绕组也可以去掉。
Flyback的好处就是可以用低内阻的低压MOS,例如55V的IRFZ44N,比你用150V耐压的好。

网友:
不用变压器提供那个电流貌似还没人实现过。

网友:
小电流做过200v,500ma没试过,要外接mos

网友C:
不超过10倍的升压比用boost即是合理的。
低压,大电流输入的flyback必是死路一条。变压器漏感,布线的分布电感很大,效率很低。
你这个需求,boost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
50W的变压器而且不要求绝缘,漏感控制不算太难吧。

网友D:
boost肯定可以,不过要设计在连续模式i的话,斜坡补偿不好做,我之前做过18V升到80V
另外,boost的电感成本太高,用SG3525之类的做个推挽应该是最容易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oost肯定可以,不过要设计在连续模式i的话,斜坡补偿不好做,我之前做过18V升到80V
另外,boost的电感成本 ...

12 - 20V 到 100V,Voff = 80 - 80V,电流的下降率比较恒定,斜率补偿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boost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 - 20V 到 100V,Voff = 80 - 80V,电流的下降率比较恒定,斜率补偿就比较容易了 ...

嗯,这个补偿的斜率相对变化小,之前我做的时候是18--75的输入范围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其实是想做一个输出连续可调,DC30-100V,电流小一点在200mA左右也行,用来测试不同串并形式的LED灯板。
本人太菜鸟,基础太差,模拟电路一窍不通,还请大虾多多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其实是想做一个输出连续可调,DC30-100V,电流小一点在200mA左右也行,用来测试不同串 ...

可以用boost, 用L6561来做, 不要用38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st肯定可以,不过要设计在连续模式i的话,斜坡补偿不好做,我之前做过18V升到80V
另外,boost的电感成本 ...

是否还有你以前做过的电路图及元件参考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还有你以前做过的电路图及元件参考值

太久了,找不到了,你这个电压范围窄,启动和斜坡补偿都容易做,你网上搜个图读懂它就是,可能误差放大器的补偿会稍微难调试一些。你可以按照楼上网友说的,用L6562之类的做成强制临界模式,这样就不需要斜坡补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否还有你以前做过的电路图及元件参考值

我现在做得也是这个,要升压到120V,输出500mA,调光50-500mA,现在就是环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做得也是这个,要升压到120V,输出500mA,调光50-500mA,现在就是环路不稳定 ...

有没有电路图,共享一下

网友A:
COT的PFC controller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T的PFC controller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大师是说用PFC IC来升压?可以详细的指点指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是说用PFC IC来升压?可以详细的指点指点吗?

17楼才是电源大师,L6561是恒定导通时间的boost PFC,在输入/输出大范围变化时,恒定导通时间可以使占空比始终维持在最佳范围,临界导通模式也使开关损耗较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7楼才是电源大师,L6561是恒定导通时间的boost PFC,在输入/输出大范围变化时,恒定导通时间可以使占空 ...

我觉得大师这里说的欠妥,6561/2所谓的恒定导通时间一般是用在PFC电路里面,当环路响应速度远小于线电压半周期时,在线电压峰值一定的情况下导通时间维持恒定(导通时间不随线电压瞬时值改变)。如果输入时DC,导通时间仍旧会随输入电源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大师这里说的欠妥,6561/2所谓的恒定导通时间一般是用在PFC电路里面,当环路响应速度远小于线电压 ...

是相对于LZ的大范围可调输出来讲的。PFC是输入大范围可变,LZ的是输出大范围可变,如果用定频PWM,电感和环路都不好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相对于LZ的大范围可调输出来讲的。PFC是输入大范围可变,LZ的是输出大范围可变,如果用定频PWM,电感和 ...

嗯,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只是认为固定导通时间对于直流输入是不成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是说用PFC IC来升压?可以详细的指点指点吗?

明天给你一个电路,可以做到满载大于92%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给你一个电路,可以做到满载大于92%的效率

多谢
充满期待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boost, 用L6561来做, 不要用38xx

请问大师,是不是所有的pfc控制IC都可以用来做我所提到的升压控制电路
帮我看看附件的这个ic是否可以做升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是不是所有的pfc控制IC都可以用来做我所提到的升压控制电路
帮我看看附件的这个ic是否可以做升 ...

用临界导通模式控制可以提高效率,我当时没采用PFC芯片的主要原因是输入电压9-16V,而L6562A要大于13V还是什么的,客户要求还有12V500mA辅助电源输出,不然做个Sepic辅助的,出15V就好了,我上传的电路参数不一定对,请自行根据需要计算

网友:
昨天在电源网看到一个人要做输入3V,300V输出,功率350W的升压电源,效率好像还要大于92%,有人说他可以BOOST做出来,简直不敢想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临界导通模式控制可以提高效率,我当时没采用PFC芯片的主要原因是输入电压9-16V,而L6562A要大于13V还 ...

带抽头的BOOST,的确是一个好方案。但是需要两段绕组很好的耦合,最好用双线或者多线并绕,对一般人来说实现的难度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抽头的BOOST,的确是一个好方案。但是需要两段绕组很好的耦合,最好用双线或者多线并绕,对一般人来说 ...

大师说的对,确实漏感不好控制,1%的漏感都不行,Vds会飚的很高,严重影响效率,目前只能多根线并绕实现小匝比,大了耦合不好(我用PQ磁芯做的,如果用磁环会好点),成本不考虑太多的话可以加入软开关或有源钳位技术,可提高效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师。
图片有点模糊,可以搞个电子档的原理图上来吗,谢谢。
电源的学问太深了,我这个门外汉差距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师。
图片有点模糊,可以搞个电子档的原理图上来吗,谢谢。
电源的学问太深了,我这个门外汉差 ...

已上传,请自己查阅,如有错误请谅解,还有参数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上传,请自己查阅,如有错误请谅解,还有参数可能不对

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的现在项目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的现在项目暂停

呵呵,看到你们说的对电感要求很高,头有点大,我都不知道怎么测漏感。
这个是我业余时间想做的一个东西,以前有做过一个3843+外置mos升压的,也没有测试相关的电气参数,只是升到50V左右,最大电流没有测试过,斜率补偿电路也没加的。。。那个东西不在我手上了,所以
想再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上传,请自己查阅,如有错误请谅解,还有参数可能不对

感谢兄台的共享,经典电路,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看到你们说的对电感要求很高,头有点大,我都不知道怎么测漏感。
这个是我业余时间想做的一个东西 ...

测漏感很简单,次级绕组全短路就是漏感。

有问题上来发帖吧,lz,加油+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看到你们说的对电感要求很高,头有点大,我都不知道怎么测漏感。
这个是我业余时间想做的一个东西 ...

要测试初级漏感就短接其他绕组,尽可能用短的线连接,然后频率放在工作频率点上测试,如果是1KHz就可能偏差较大

网友E(2013-08-29):
引用 网友A:
做flyback吧,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这个电压BOOST也可以,只是耦合电感比较难做,要求高,我用UC3843做的,外加运放恒流和OVP,环路调节有地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BOOST也可以,只是耦合电感比较难做,要求高,我用UC3843做的,外加运放恒流和OVP ...

真牛逼。
好羡慕这些测试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牛逼。
好羡慕这些测试设备

公司的仪器,个人哪买得起?这3样一共是:电源8W,负载2.4W,万用表4K

网友F(2013-11-22):
引用 网友C:
不超过10倍的升压比用boost即是合理的。
低压,大电流输入的flyback必是死路一条。变压器漏感,布线的分布 ...

若问小功率的boost怎么做?这么大的占空比

网友:
马克,再用这方面的资料,好好看看

网友(2014-01-06):
引用 网友F:
若问小功率的boost怎么做?这么大的占空比

让电路工作在断续模式就可升的较高,连续模式最大增益5左右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Boost是不可能的。因为Boost做90%占空比不现实。

DC36v 变5V2A 8V2A是输出两路  隔离或者不隔离都可以 用什么芯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