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P接口转USB接口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5-22):
LZ去年毕业,最近终于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现响应领导的要求,把公司产品更新一下跟上时代的步伐,无奈基础有限,刚毕业没啥经验,也没接触过类似的案例,所以束手无策,很无奈,愁死了。  现在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不容易 极度不希望被刷掉。希望有大神现身指导!谢谢。
现在遇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器是使用ATMEGA128单片机通过SPP并行接口与计算机通信的。现在由于有SPP接口的机子基本全是老机子想换成别的接口与计算机通信,像USB接口、RS232接口之类流行的接口 不知道如何下手。比较倾向于换成USB接口。。。
2、关于SPP接口怎么换成USB或者RS232接口?
    LZ的理解是--换成USB接口是不是需要先把SPP接口换成EPP接口再通过CH341芯片变换成USB接口与计算机通讯。
  另外换成RS232接口是不是直接在计算机与ATMEGA128之间连接一个MAX232芯片  通过max232芯片进行通信 。
换了接口之后是不是需要改一下以前代码关于与上位机通信那部分的代码,还是要把代码全部重新写一遍!!???
3、如果有SPP并行接口与上位机通信换成USB或者rs232接口与计算机通信的话 上位机软件是不是也得重新写一下???还是原封不动!!??
  以上就是现今遇到的问题  比较乱 呵呵 希望大神能耐心看下并给下指导 让我有个方向找点资料看看 !!! 如果帖子发的不是在正确的地方,清告诉一个正确的地盘我去发帖!

网友A:
把底层物理层通讯接口改一改就行了。

网友:
换接口之后,程序的一部分需要改写。

网友B:
如果现有的ATMEGA128有可用的uart,串口,就好办了,无论是改成RS232的,还是232转USB的都好办。
如果没有的话,建议找一个usb slave端的芯片。这样就麻烦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底层物理层通讯接口改一改就行了。

不是很懂 刚毕业 能说的通俗点不???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现有的ATMEGA128有可用的uart,串口,就好办了,无论是改成RS232的,还是232转USB的都好办。
如果没有 ...

你的意思就是使用ATMEGA128自带的UART端口??然后弄个转RS232端口?  转USB 是不是直接找个跟128兼容的USB转换芯片就行了???
另外能给点这方面的资料不

网友B:
说句实话,哈?
从您现在提出的问题来看,这个任务相对于你现在的能力来讲有点儿难了。
这个接口变换至少涉及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通讯速度、中断响应的速度,也就是实时性的问题等。这个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2 上位机程序或驱动程序的工作量。(这个似乎在无需考虑范围之内哈?)
3 下位机硬件的选型、布线。
4 下位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实话,哈?
从您现在提出的问题来看,这个任务相对于你现在的能力来讲有点儿难了。
这个接口变换至少涉 ...

呵呵,感谢您对我的指导先!!
对于能力来说是有点困难,但是可惜学习学习嘛。希望能够多多的指导下本人!
我的想法是根据现有的东西来改动下。 SPP转成USB接口我的想法是直接舍弃SPP接口  然后像市面上出售的AVR学习板那样通过一个转接口芯片吧 比如PDIUSBD12_SOP芯片,把板子上的连接SPP的IO换成连接转接口芯片,然后根据转接口芯片编程  不知道这个想法正确不???编程时有什么要注意的  上位机可以先放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谢您对我的指导先!!
对于能力来说是有点困难,但是可惜学习学习嘛。希望能够 ...

用如果您目前单片机中的RAM和FLASH够用的话,用D12是可行的。
努力吧。兄弟。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u转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如果您目前单片机中的RAM和FLASH够用的话,用D12是可行的。
努力吧。兄弟。 ...

额 好的 好的 我先试试看 有疑问 不懂在请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u转串了

?????USB转串口??我现在想直接先USB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