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15M超再生无线遥控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3-05-22):
说明:
下图是我根据实际的电路板绘制的电路图,整个电路的功能是利用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模块输出的是数字信号)接收指令,然后通过U2解码(U2的具体型号未知,分析应该是解码芯片),驱动H桥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
问题:
其中红线框内的电路功能有点不明白:是为了实现电机堵转引起的过流保护吗?具体是怎样实现的?三极管Q5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小弟新手,想通过实践动手学习电子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拜谢。

结果:问题在大侠们的指点下终于解决了!
结果真如 liubin1109 大侠所述:“这样说来R5,C5,R5,Q5,R6就组成了电流检测电路了,R5两端电压大到一定的发作,Q5导通,U2的6脚低电平,U2停止控制电机。。。”,谢谢 liubin1109 大侠耐心细致的指点。
通过此次实践感觉自己缺少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缺少一颗平静的心,原本以为很简单的电路,却没料想弄出这么多错误! 搞技术的切记心浮气躁,这次真是深有体会!由此而给大侠们带来的麻烦表示深深的歉意……
再次感谢论坛所有的朋友们,感谢!

网友A:
暂时发现有两处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发现有两处画错了。

感谢您的关注!
麻烦您指出错误之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
麻烦您指出错误之处,谢谢!

C那里还有线路。

网友B: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电流检测放大的吧

网友D:
Q1和Q2的基极互調位置,否則上下臂直通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那里还有线路。

再次感谢 liubin1109大侠的指点!
电路图1处的确有误,不过我再三对照电路板测量确定Q5的C处没有其他线路了!
有没有可能是U2芯片内部有特殊的电路呢?
我打算用常用的PT2272解码芯片替换掉U2,不知是否可行?
希望liubin1109大侠不吝赐教,感激感激……
下图是电路板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感谢您的关注!错误处已修改,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检测放大的吧

感谢您的关注!
我开始也猜想是电流检测放大,然后通过控制U2是电机停转,但是放大信号没有进入U2,而是与U2的电源相连,所以这里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和Q2的基极互調位置,否則上下臂直通短路了。

谢谢您的指正,电路分析的确有误,已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 liubin1109大侠的指点!
电路图1处的确有误,不过我再三对照电路板测量确定Q5的C处没有其他线路 ...

Q5中间的脚通向U2第6脚。。。
Q5的极性你应该弄错了,

网友A:
这样说来R5,C5,R5,Q5,R6就组成了电流检测电路了,R5两端电压大到一定的发作,Q5导通,U2的6脚低电平,U2停止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来R5,C5,R5,Q5,R6就组成了电流检测电路了,R5两端电压大到一定的发作,Q5导通,U2的6脚低电平,U2停 ...

真心感谢您,结果正如您所述,是我疏忽大意了 !对您由衷的钦佩,向您学习!

楼主:
以下是根据修改的电路图搭建的电路板,其中由于U2(14PIN)的型号未知(不知哪位大侠见过?),故换成了常用的解码芯片PT2272,相应电路做了局部修改。经测试,基本功能能够实现(按下开关S1电机正转,按下S2反转,电机堵转电流过大后由U2停止电机),然有三个问题未解……
1)发射电路部分,当不加电容C7时,解码不正确,按下任一按键,PT2272的D2和D3同时输出高电平,不解!
2)S1 S2不能同时按下,否则H桥容易烧管。
3)过流保护电路不是很理想,按键按住不放-->电机堵转-->R3电位升高-->Q5导通-->U2关断电机-->直到电机再次堵转,整个过程循环往复,长时间H桥三极管仍然会发烫。

楼主(2013-11-22):
最近在以上电路的基础上修改为如下电路:

电路基本功能:通过315m超再生电路控制两路电机,Pmos管IRF9540N用于电源开关,正常情况处于导通状态,运放LM358N构成电压比较器,当其中一路电机电流过大时,电流检测电阻R4/R5的电位上升到超过设定值时,输出高电平,关断Pmos管IRF9540N,PT2272芯片复位,电机停转。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Pmos管IRF9540N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不能被关断,  在此想请教各位:此电路原理上是否存在问题?恳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楼主:
做了几块电路板,电路板及所使用的芯片都相同,却只有一块能够实现预期的功能,其他几块都不能实现电机过流断电的功能……
难道是MOS芯片(淘宝上买的散新的)存在差异?
调了两天,还没有找到原因,唯有求教万能的论坛了,希望大侠们给点建议……

楼主:
原理图中发现一个问题:
IRF9540N的VGS是-2~-4v,实测LM358输出电压为3.7V左右,经1n4007压降后电压为2.7V,所以vgs为-2.3V,PMOS仍处于导通状态。
但我将实际电路中的LM358的电源电压提升为12v,从而提升其饱和输出电压到10v。则PMOS的VGS电压上升到9-5=4v,按理说应该能够关断PMOS了,但实际情况还是不能关断……

楼主:
PMOS IRF9540N的VGS常温下是-2~-4V,是否可以理解为栅极源级压差在此范围内,pMOS导通,VGS>-2v或者<-4v,截止?

网友E:
电路倒不是难,就是LZ抄板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倒不是难,就是LZ抄板抄错了!

能麻烦您指出错误之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