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JTAG 连不上单片机?

楼主(2013-05-22):
前两天买的AVR仿真器,连不上单片机,如图 ,求解释在线等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自己顶一i下

网友A:
拆分验证:,用其它仿真器,可以链接同一个pcb测试版,证明:其它仿真器ok、软件ok、测试板ok、
用你新买的 仿真器、链接-》不ok,只能证明,你新买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分验证:,用其它仿真器,可以链接同一个pcb测试版,证明:其它仿真器ok、软件ok、测试板ok、
用你新买的 ...

说是软件和仿真器不兼容?

网友B:
用全新的单片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全新的单片机试一试

试过,问题依旧。开始是我以前仿真器下载过的片子,后来换全新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