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笼统的问题:代码中把全局变量换成结构体全局....

楼主(2013-05-22):
程序中的变量都是一个一个定义的,后来想优化一下,把相关的变量定义为一个结构体,问题出现了:很容易死机。
以前定义成单独的变量,程序没问题。
从单独的变量到定义为一个结构体,有哪些要注意的?

举例如下:
单独定义变量:
uchar          person_weight;
uchar          person_age;
uchar          person_height;

定义为结构体:

typedef enum         person{no_sex=0,man,woman} person;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uint8                Height;                                //患者身高
        uint8                Weight;                                //患者体重
        uint8                Age;                                //患者年龄
        person                 Sex;                                //患者性别
        char                  SexStr[4];

        float                  BSA;
        float                  LBM;

}_Patient;

extern         _Patient         Patient;

楼主:
程序没问题,后来改为结构体定义,不正常了。

网友:
把栈设置大点试试

网友:
肯定能找到什么样的测试序列必死,然后在必死的那一步step一下就OK了。

楼主:
DEBUG,不是直接死在哪儿,可以运行几次后就死机了。

谢谢。

网友A:
typedef enum         person{no_sex=0,man,woman} per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def enum         person{no_sex=0,man,woman} person;

请问这句有啥问题?

楼主:
我一直这样用,没发现问题。
稳定的程序也这样用。

网友B:
typedef enum         _person{no_sex=0,man,woman} person; 一般都是这样的吧,一般习惯不要同一个名称

网友C:
__packed使用不当,可能出现数据对齐访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enum         _person{no_sex=0,man,woman} person; 一般都是这样的吧,一般习惯不要同一个名称 ...

好的。谢谢。再试试。

网友:
结构有个对齐的问题,上网搜就知道了,主要是各个字节不是按顺序排的,可能中间有填充字节,所以特别是用指针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很容易数错各变量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__packed使用不当,可能出现数据对齐访问的问题。

请指点,怎么用?谢。

网友D:
如果M3的话,把packed去掉,M3自动对齐。
M0就不会自动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M3的话,把packed去掉,M3自动对齐。
M0就不会自动对齐

是M3,用的KEIL 4.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__packed是进行一字节对齐。使用_packed一般会以降低运行性能为代价,由于大多数cpu处理数据在合适的字节 ...

引用变量没用__packed定义。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