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有重启命令吗?

楼主(2013-05-22):
1:写个指令,单片机就重启了。有吗?
2: 不goto,看门狗不用。我暂时不知道哪处导致死机了

网友A:
1.goto 2.看门购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oto 2.看门购溢出

改了。有吗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如果是avr-gcc
extern void __vectors(void);

__verctors();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如果是avr-gcc
extern void __vectors(void);

void (*reset)(void) = (void (*)(void) )0;

reset();

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如果是avr-gcc
extern void __vectors(void);

我用的gcc。这是__vector();就重启了?????????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实现的,你可以看看map文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刚开始我也用的是goto实现的,总是有问题,特别是换到48的时候。用这个函数后基本上没有遇到了

网友C:
试试这条,肯定能用
((void (*)(void))0x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条,肯定能用
((void (*)(void))0x00000000)();

牛。。。。。。。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好

那莫元是不是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条,肯定能用
((void (*)(void))0x00000000)();

重启,但外设不会复位。需注意下外设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