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电源隔离方式效果更好?

楼主(2013-05-22):
要做一个联网用的解码器,用来接几个分机,板上也比较耗电,于是对各个电源进行了隔离,画出电路后有点蒙....
哪种隔离会效果最好?

还望模电高手详解

楼主:
串的47R功率电阻,是因为输入是18V左右,防止7805过热

网友:
您说的这个隔离,似乎和一般意义上的隔离有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