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NRF24L01程序的时序图,帮帮忙分析下哪里出问题了!通信不了

楼主(2013-05-22):
下面是发送和接收的时序图

下面是接收时序

真的看不出哪里出问题了,不知道是发送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接收的程序STATUS读出来的值使0E,FIFOSTATUS的值使11,到底是什么情况??

下面贴出发送主函数:
int main()
{
        char a,b;

        GPIO_INIT();           //GPIO初始化
        SPI1_INIT();                //SPI初始化
        NRF24L01_INIT();        //NRF初始化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LED
                SetTX_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NRF_TxPacket(TxBuf,32);//发送数据
                a=NRF_Read_Reg(STATUS);//读取STATUS寄存器值
                b=NRF_Read_Reg(FIFO_STATUS);//读取FIFO_STATUS寄存器
                if(a==0x2e)                         //a=0x2e&&b=0x11说明发送数据成功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6,0);                //检查并发送数据,发送完LED亮
                else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6,1);
                if(!(GPIOC->IDR & GPIO_Pin_11))  NRF_IRQ();                                  //清中断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7,NRF24L01_Check());                 //LED显示NRF存在
                d();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d();
        }
}

接收程序主函数:
int main()
{
        int i;
        char a,b;
        GPIO_INIT();    //GPIO初始化
        USART_Config();//串口初始化
        SPI1_INIT();//SPI初始化
        NRF_INIT();        //NRF初始化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6,0);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5);
                SetRX_Mode();//接收模式

                if(NRF_RxPacket(RxBuf,32))        接收数据
                {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6,1);        //接收导数据LED亮
                   for(i=0;i<32;i++)
                        USART1_Putc(RxBuf[i]);//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到串口
                }
                else
                {        a=NRF_Read_Reg(STATUS);//读取状态字
                        b=NRF_Read_Reg(FIFO_STATUS);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6,0);
                        USART1_Putc(a);
                        USART1_Putc(b);
                }

                if(!(GPIOC->IDR & GPIO_Pin_11))  NRF_IRQ();//清中断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7,NRF_Check());
                d();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5);
                d();
        }
}

!!!

楼主:
等待大神...

楼主:
要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