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一个5V模拟信号线性反比采样电阻上电流的变化

楼主(2013-05-22):
如题~
    假设流过 采样电阻的电流从0 线性增加到1A ~    使用怎样的电路能使一个5V 信号 从5V 线性跟随变化到0V>?

                                                                                  (该5V 是芯片某端口输出电压,现在就是想随采样电阻上的电流增大 线性拉低该电压)

网友:
长标题是显示不完整的,我看不见后半句,只有省略号

网友:
没看到电压节点,电压都是相对的

网友:
把运放设置成减法器,正相设置成5V,反相从0-5V,输出从5V到0V

网友:
如果共地的话可以这样做

网友:
用个差放就行了,假设采样电阻是1欧,流过1A电流时,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是1V。差放一个输入端接采样电阻,另一个输入端接1V的基准源,至于极性跟输出电压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
LZ反比意思是
输入* 输出=固定值
抑或
输出= -k * 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