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两个串口接一起的问题

楼主(2013-05-22):
如图,两个51单片机串口RXD接在一起,波特设置相同,是否能同时接收PC数据?能这样用吗?TXD只接一个。

楼主:
有没有人这样用过啊!!!

网友:
没问题,gnd也得接上

楼主:
那就放心画板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这样用过啊!!!

能啊。多机通信。GND必须的。

网友:
可以的,但是GND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啊。多机通信。GND必须的。

不需要加防竞争电路吗?

网友:
接收不需要防竞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加防竞争电路吗?

接收都是以广播方式接收的。再软件各自判断是不是自己要接收的数据。说实话,用CAN实现这样的网络,硬件自动判断,最爽了(不是吹嘘CAN总线哈,只是实话实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都是以广播方式接收的。再软件各自判断是不是自己要接收的数据。说实话,用CAN实现这样的网络,硬件 ...

能给推荐个can总线的芯片吗?我的路虎板上有can总线不过没有这个协议的芯片学习体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给推荐个can总线的芯片吗?我的路虎板上有can总线不过没有这个协议的芯片学习体验 ...

独立CAN控制器:sja1000.(并行接口 5V) MCP2515 (SPI接口 5v) CAN收发器:PCA82C250 ,MCP2551 (5v)
内部自带CAN控制器的MCU:STM32.     CAN收发器SN65HVD230(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CAN控制器:sja1000.(并行接口 5V) MCP2515 (SPI接口 5v) CAN收发器:PCA82C250 ,MCP2551 (5v)

好的,谢谢哈

网友:
可以的,广播方式挂多个接收,需要看一下相应芯片的电气特性

楼主:
因为理论上我认为可以,但实际没这么用过,所以在这问下,保险一点。多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