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使用DCM不能通过MAP

楼主(2013-05-22):
一项目,使用了XILINX FPGA,DCM做倍频用。原来使用Spartan 3S400时没有问题。
现改用Spartan6 LX45,使用ISE P&R时出错:
ERROR:Place:1355 - Component < u_clock/hf_clk_iso > is driven by DCM or PLL
   component < dcm_pll48m/DCM_SP > placed at < DCM_X0Y1 >. This requires the
   load component to be range constrained to CLOCKREGION_X0Y0 or
   CLOCKREGION_X1Y0. Placer was not able to apply this range constraint because
   component < u_clock/hf_clk_iso > has a LOC constraint or area group in a
   different clock region. Please check whether the user constraints and remove
   any conflicting LOCs or area groups. Note that the loads of a DCM/PLL must be
   constrained to the two adjacent clock regions to the DCM/PLL.

如果删除DCM,将原来接DCM输出引脚的时钟直接连至FPGA的GCLK输入,则没有问题。

上面的提示不是很明白,似乎是要将和DCM有关的电路放限制在某块区域?

请高手指点一下,Spartan 6中使用DCM有什么注意的地方?上述问题要怎样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两个DCM串联着用?

网友B:
ERROR:Place:1355 - Component < u_clock/hf_clk_iso > is driven by DCM or PLL
   component < dcm_pll48m/DCM_SP > placed at < DCM_X0Y1 >. This requires the
   load component to be range constrained to CLOCKREGION_X0Y0 or
   CLOCKREGION_X1Y0. Placer was not able to apply this range constraint because
   component < u_clock/hf_clk_iso > has a LOC constraint or area group in a
   different clock region. Please check whether the user constraints and remove
   any conflicting LOCs or area groups. Note that the loads of a DCM/PLL must be
   constrained to the two adjacent clock regions to the DCM/PLL.

两个级联的DCM要在相邻区域,你的时钟输入管脚分配已经把一个DCM(< u_clock/hf_clk_iso >)限制在一个时钟区域了;
< dcm_pll48m/DCM_SP >你是不是限制在< DCM_X0Y1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ROR:Place:1355 - Component < u_clock/hf_clk_iso > is driven by DCM or PLL
   component < dcm_pll48 ...

谢谢。

确实是用了两个DCM。不过我并没有人为的去分配DCM或其它任何电路放在哪个区域,我是使用synplify综合,ise只是PR,UCF文件只定义了管脚位置。

这个问题折腾了一天,现在我删了一个DCM了,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DCM串联着用?

确实是的。

提示真心看不懂,它没有提示是两个DCM带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的。

提示真心看不懂,它没有提示是两个DCM带来的问题。

如果要串联用两个DCM,有个方法是用 Core Generator 生成 Cascading in Series with Two DCM_SP.

Core type: Cascading in Series with Two DCM_SP
Core Summary:
    This Wizard allows the configuration of two instances of the Digital Clock Manager (DCM_SP) cascaded in series.
    The Cascading in Series With Two DCM_SPs configuration can help produce clock frequency and phase shift which are not possible with a single DCM_SP.

楼主:
谢谢,记下了,下次这么干

网友(2013-12-09):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DCM串联着用?

我的确实是两个DCM串联使用,出的错误提示同上,请问高人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