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分析一下这个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2013-05-22):
哪位高手分析一下这个运算放大电路的作用,输入输出的关系

网友:
他是个比较器

楼主:
什么样的比较器?迟滞比较器?

网友A:
迟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滞比较器

输出和输入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可以说说吗?

网友:
R44与R45分压给正相

网友(2013-10-20):
应该是反向放大器

网友(2013-12-13):
设VCC为12V,则正相端R44 R45分压为3.84V,若输出为12V,则反馈至正相为0.056V,相加得3.896V,则负相端只有大于这个电压,输出才会翻转为0,若输出为0V,则负相端只有低于3.84V,输入才会翻转为12V。是一个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