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RF遥控器,小白有些地方不明白

楼主(2013-05-22):
由于这个遥控器应该也是用单片机做调控,所以就把贴发这里了,如果这个帖子有违规的地方,希望有人及时告诉我。我会及时处理的
前几天在TB上买了个RF遥控器,还没怎么玩结果就坏了,所以就想拆开看看。
咋一看,这个RF遥控器,在接收板上看到一类似天线一样的东西,芯片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请问这个遥控器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
楼主,那灯饰红色的,所以是红内不是红外发射。
第一张图围着板子的一圈估计是天线,晶体不是315就是443之类,你看看mark

网友B:
调光的吧,是无线电波的遥控器,像楼上说的,严格是315或者433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灯饰红色的,所以是红内不是红外发射。
第一张图围着板子的一圈估计是天线,晶体不是315就是443之 ...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说法是正确的,遥控器的灯是普通发光二极管,没有芯片资料不知道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光的吧,是无线电波的遥控器,像楼上说的,严格是315或者433Mhz的

果然,但是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B:
看样子是单片机,开发者自己写的协议吧,接收那边看引脚,STC15系列八脚单片机更像一些,你可以对下电源和地的引脚,一般都差不多能猜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单片机,开发者自己写的协议吧,接收那边看引脚,STC15系列八脚单片机更像一些,你可以对下电源和 ...

好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手机看不清除